[Kinetis] 谁知道GPIO口PORTx_PCRn寄存器SRE位有啥用

楼主(2013-11-12):
如题,本人最近在FRDM-KL25Z板子上玩例程,发现GPIO口较以前ARM7年代时复杂了许多,很多功能都没用过,想问下PORTx_PCRn寄存器SRE位有啥功能?

网友A:
这一位用来设置GPIO翻转的时候边沿的变化斜率的.写成0是快速的斜率,写成1是慢速的斜率.

楼主:
从这个寄存器位功能描述上来看,好像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修改了这一位,怎么IO口的斜率好像根本就没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这个寄存器位功能描述上来看,好像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修改了这一位,怎么IO口的斜率好像根本就没变呢? ...

该位的确是用于设置GPIO翻转时边沿变化斜率的。
你看下红线划出的这句话,如果该pin不支持slew rate配置,那么该位是只读的。
至于pin脚是否支持slew rate配置,你可以看下手册3.10.1.2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 Summary章节那个表格,表格中显示KL25的PORT口不支持slew rate配置。
估计这就是你修改SRE位,输出斜率无变化的原因。

楼主:
那这么说我FRDM-KL25Z的板子上是没法做这位的测试了。
主要是我看到《ARM Cortex-M4自学笔记 基于Kinetis K60》书上P47页对SRE=0的解释是:如果相应的I/O口配置成输入模式,使能快速压摆设置。
再看看手册上写的是digital output和书上有出入了。
所以想做个试验验证下,到底这位是否有效,是啥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我FRDM-KL25Z的板子上是没法做这位的测试了。
主要是我看到《ARM Cortex-M4自学笔记 基于Kinetis K ...

我在FRDM-KL46Z开发板上帮你测试了一下这个位的效果。
SRE=0时,快速斜率如图

SRE=1时,慢速斜率如图

网友B:
你可以下载飞思卡尔官网FRDM-KL46Z板下载资源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L46Z&fpsp=1&tab=Design_Tools_Tab中的KL46_SC例程包。
打开该例程包后,你将在E:\……\kinetis_kl46_sc\kinetis_kl46_sc_rev2\klxx-sc-baremetal\build\cw路径下看到make_new_cw_project工具。
我的测试工程GPIO SlewRate KL25就是使用该工具生成的。

该测试程序将FRDM-KL46Z板的PTE1口(J2 Pin20)配置成输出并在主循环中翻转该IO口,初始化该IO口时配置了斜率配置SRE位,以上波形是以J2 Pin14为地测得。
该测试程序见附件:

网友C:
KE02貌似没这个···帮不了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02貌似没这个···帮不了测试了

我看了下KE02的手册,和KL25的差蛮多的,没找到这个寄存器。
我手头也没KL46,回头我用K60测试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FRDM-KL46Z开发板上帮你测试了一下这个位的效果。
SRE=0时,快速斜率如图

这是虚拟示波器么,是单独的软件吗,是从网上找的还是自己写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虚拟示波器么,是单独的软件吗,是从网上找的还是自己写的呀

这就是台普通的数字示波器呀,现在数字示波器都带U盘位图/波形图存储功能了。
这些图片就是通过示波器将位图存储在U盘上,再传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