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uctcpip 交换机上网线换一个口后ping不通

楼主(2013-11-12):
如题 ,控制板的网线和PC的网线都插接在同一个TP-Link上

把控制板的网线换到TP-Link的另外一个口上,用pc就ping不通控制板了

换回到原来的口上就恢复正常。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如果查错改正?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大侠。

网友A:
PC 上执行 arp -d

网友B(2016-11-23):
uctcp 可以用keil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tcp 可以用keil编译吗?

用的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