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16 RC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2013-11-12):
我刚刚接触PIC单片机,用的是PIC16F716.在选择时钟上为了降低成本选择RC方式,但RC方式也应该有频率啊,是由RC的大小决定还是由内部的某个寄存器决定,小弟在PDF资料上找了好久没有结果,无耐发贴求助。望高手帮忙。

网友A:
如果是内部RC,则在手册中都已经给出频率数据。

如果是外部RC,则需要根据参考设计选择电容,并使用示波器测量进行确定。

楼主:
谢谢楼上,确定用外部的RC,有没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确定用外部的RC,有没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RC时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