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中如何加入二维码?

楼主(2013-11-12):
AD10 pcb中怎样加入二维码?求教

网友A:
呵呵,我也想知道,顶起让大侠来解决

网友B:
码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C:
找个软件
JPG转DXF
然后倒入
放丝印层
即可

网友C:
好吧,分享我的

呵呵,也是抄板必备的软件哦

网友D(2017-10-16):
可以考虑使用Alitum Designer最新提供的QR Code插件生成二维码,方便快捷。

如何在您的PCB大作上添加二维码?:  https://www.temiscira.com/how-to-place-qr-code-to-your-pcb-board/

在本篇**,详细介绍了如何在PCB中添加普通图片或公司**。然后介绍了采用专门的QR Code二维码生成器插件来添加你需要的二维码到PCB板。最后提及了如何根据已有的二维码解析出它所对应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