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把放入电场中的金属棒上感应到的电荷转化成电流或者电压呢?

楼主(2013-11-12):
怎样把放入电场中的金属棒上感应到的电荷转化成电流或者电压呢?或者放入电场中的金属棒就会产生感应电压?最好可以用积分电路实现!!求大侠指教!!!!

网友A:
楼主要搞电场耦合式无线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搞电场耦合式无线充电啊

不是不是,没有那么高深,我只是想把金属棒上的电压测出来就可以了。。大侠指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没有那么高深,我只是想把金属棒上的电压测出来就可以了。。大侠指教啊@!!! ...

不同的测法有不同的电压。

网友C:
给支一招(原理性方法):

金属棒中间得有个“开关”,闭合后放置入电场内再将其断开。然后拿出电场范围测两段金属棒的电压。

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没有那么高深,我只是想把金属棒上的电压测出来就可以了。。大侠指教啊@!!! ...

注意5楼介绍的方法。
此方法产生于伏打发明电池之前,甚至在库仑用扭秤测量电荷之间作用力之前。当时,还没有“电压”、“电流”的概念。

网友E:
我是来看大神回复学习的

网友F:
很简单加一个高阻的跟随器就可以了,不过要加偏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加一个高阻的跟随器就可以了,不过要加偏置啦。

那电流或者电压如何引下来呢?其实我是要测得金属棒上的感应电压从而测出电场的?如何先测出电压呢?怎么弄引出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支一招(原理性方法):

金属棒中间得有个“开关”,闭合后放置入电场内再将其断开。然后拿出电场范围测 ...

那电流或者电压如何引下来呢?其实我是要测得金属棒上的感应电压从而测出电场的?如何先测出电压呢?怎么弄引出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测法有不同的电压。

怎么测呢???说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啊?

网友D:
注意,稳恒电场或者变化不是非常快的电场中,导体上各点等电势,换句话说电场中的导体是等势体,所以导体上不存在电压(电势差)。
这个结论,在中学物理课里面应该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稳恒电场或者变化不是非常快的电场中,导体上各点等电势,换句话说电场中的导体是等势体,所以导体上 ...

对对,那你说很对。。我测得是在雷电发生时的电场,应该是快电场或者不断变化的电场,你觉得可以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电流或者电压如何引下来呢?其实我是要测得金属棒上的感应电压从而测出电场的?如何先测出电压呢?怎么 ...

可以看作一个平板电容中,插入一个金属测电位。 一个高阻,一个CMOS OP,电力线指向的平板作为地,可能在前端还要加高阻,因为电容二端是高压时,插入电埸中的电棒二边产生分离电何,应用外接高阻负载不影响电埸分布。

网友A:
用罗氏线圈把避雷用的接地引线圈住貌似要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作一个平板电容中,插入一个金属测电位。 一个高阻,一个CMOS OP,电力线指向的平板作为地,可能在 ...

你说我用积分电路可以完成吗??对金属棒上的感应电流进行积分

网友F:
电埸中的电棒的电荷是本身正负电荷分开导致,非电子流动产生,根本不对外作用。如对外产生电流,就破坏了电埸的完整性了

网友G:
靜电是沒有极性——神马层面如是说

网友B:
是电,就有极性。没有电,就是中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电,就有极性。没有电,就是中性。

如果插入电埸中的金属有极性,表示有压差,有压差表示有内部有电埸强度,但金属内部是没有E的,是等电位的。违反了静电埸的规律了。金属的电位相对产生电埸的电位来参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插入电埸中的金属有极性,表示有压差,有压差表示有内部有电埸强度,但金属内部是没有E的,是等电位 ...

有电,没有电,都是有所指的。

网友H:
这个是交流电场,建议参考电磁流量计的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交流电场,建议参考电磁流量计的设计电路!

就是当雷电发生时,它的电场应该是变化很快的。。所以金属棒上面会产生感应电压吧。。我再找些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