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DSP库做FFT变化,第一次数据有误?

楼主(2013-11-12):
我做的FFT数据输出有误,请大家分析一下:
1、现在设定采样频率Fs=40.96k,采样点数N为1024个点,那么采样分辨率P就是40HZ。
2、音频输入一个400HZ的信号,那么在fft内存中取出来对应采样点数:M=Fin/P+1=11,
就是第11点是对应400HZ的幅度了
3、现在经过串口打印出来数据如下:

可以看出来,第一次转换出来的数据是有误的,后面的数据都正常。
4、然后我在fft一直转换的过程中,改变输入频率为800HZ,可以算出是第21个点为幅度
但是效果依然如下:

第二个数据就是我换频率后转换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换频率后的第一次采样都得丢掉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还是哪里有说明我没有找到?

楼主:
刚开始以为是fft转换函数的问题,于是每次运行两次fft转换,发现结果还是一样的。
所以就想到了是ADC的问题,然后把ADC的转换时间和两次转换间隔时间都调到了最大,
这样得出的结果和实际值就很接近了。但总是比实际值小,所以还得再看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自己程序逻辑错误。
修改之后,采样进来的数据经过加窗处理再进行fft转换,出来的频谱就漂亮了
那么,结贴了

网友A(2015-04-28):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自己程序逻辑错误。
修改之后,采样进来的数据经过加窗处理再进行fft转换,出来的频谱就漂亮了[ ...

请问楼主加窗处理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加窗处理是怎样的?

就是在对数据做FFT变化之前,对数据进行加窗。
然后这样FFT出来的数据更加利于分析,窗的种类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对数据做FFT变化之前,对数据进行加窗。
然后这样FFT出来的数据更加利于分析,窗的种类很多的 ...

哦,加窗是为了 让数据更准确些吗,一般用什么加窗种类呢?比较实用的

网友B(2016-01-26):
请问楼主,是在ADC之后FFT之前做的加窗么?不应该在FFT之后么?能否详细讲解下,多谢多谢

网友C(2016-06-27):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对数据做FFT变化之前,对数据进行加窗。
然后这样FFT出来的数据更加利于分析,窗的种类很多的 ...

楼主能共享一下加窗的代码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