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UART通信时,端口电压被拉低,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12):
单片机STC15W204S(3.3V)与蓝牙模块直连进行UART通信时,单片机端口电压降低到1.8V。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A:
啥都不说,谁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说,谁帮你解决?

很简单的连接: 单片机和蓝牙模块分别将TXD和RXD交叉相连。都采用3.3V电源。
将单片机的TXD和RXD口各加一个1K上拉电阻后,电压有所改观,一个口可以到2.8V了; 另外一个还是不够稳定。

想请教的是: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解决方案?只需要了解大致的方法,剩下的我自己尝试就OK了。谢谢!

网友B:
单片机和蓝牙的供电怎么来的?
你的图呢,
发来看看

网友B:
一般的问题:
1 供电电源 电流不够
2 两边串口电平不一致,去看规格书 蓝牙IO有些是1.8V 的

楼主:
就这个图了。左上角为3.3V直流电源(600mA)。右边是蓝牙模块。蓝牙模块是3.3V的,最大电流40mA。其它部分用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一般的问题:
1 供电电源 电流不够 需要增加驱动电路
2 两边串口电平不一致,去看规格书 蓝牙IO有些是1.8V 的

网友D:
1.加上拉
2.加阻抗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