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楼主(2013-11-12):
请教各位大虾,英飞凌的IGBT型号FF100R12KS4的开关频率能达到多少,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这是厂家给出的技术参数,是由厂家理论计算并结合实际测量得到的。

主要是由寄生电容、电感等造成的

网友B:
没有用过,但是可以和厂家的FAE沟通

网友C(2014-03-14):
还与IGBT的功耗散热有关,可以用厂家功耗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如果该条件下结温有余量,就可以用

网友D(2014-05-30):
FF100R12KS4频率可以做到50K左右,主要用在逆变焊机里面,算是目前频率比较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