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疑问,小小的思考,小电源的输入部分。。。。。。

楼主(2013-11-12):
问当加电220VAC时,刚加电时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处于短路状态,为什么刚加电是保险丝不烧,C1不爆裂呢?
刚加电时,电容两端的电压究竟是什么状态?
分析当刚加电时,CI两端电压为0V,(220V*1.414-1V)是加在整流桥中两个二极管的两端电压,按这样的思维是不是F1,BR1,C1全部坏掉呢?
整流桥是MB6S,为什么用MB6S呢?回味一下,可以看看

网友A:
电容初始状态是什么,刚加电的时候其电压就是什么状态。。。
保险为什么不烧?C1为什么不爆裂?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1,电源中的保险用的是慢烧型而且有余量,你可以换快烧试试。
2,布线,元件脚等都有电感,电容也有ESL,而E=-Ldi/dt,所以电容的实际最大充电电流会被这些电感限制住
3,只在开机瞬间有冲击比较大,短时间不会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元器件老化后会有问题,而这个开机冲击影响元器件的老化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初始状态是什么,刚加电的时候其电压就是什么状态。。。
保险为什么不烧?C1为什么不爆裂?
个人理解, ...

长见识,保险用的F 2A 2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见识,保险用的F 2A 250

F是快烧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初始状态是什么,刚加电的时候其电压就是什么状态。。。
保险为什么不烧?C1为什么不爆裂?
个人理解, ...

为什么仅仅为8W的电源,220VAC输入时输入电流为0.13A,怎么输入保险用F 250V/2A呢,这个2A保险是不是很大啊?
为什么工程师不用1A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仅仅为8W的电源,220VAC输入时输入电流为0.13A,怎么输入保险用F 250V/2A呢,这个2A保险是不是很大 ...

8W的电源,0.13A@220VAC输入,这个太扯了。。。工频变压器嘛?

你拿的板子上的元器件不一定都合理,尤其是保险,很多都是凭经验或消耗库存来搞滴。。。
关于保险的选取是否合理,安规中有明确的测试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8W的电源,0.13A@220VAC输入,这个太扯了。。。工频变压器嘛?

你拿的板子上的元器件不一定都合理,尤其 ...

错了,是我的原因。正确的是220VAC输入时重新查询数据是8W的0.061A,最低电压176VAC是0.074A;
16W的是0.116A,最低电压176VAC时是0.144A.我们做的电源是开关电源BUCK拓扑,负载是LED 灯。
8W的用的保险是3G1A,16W用的是F2A/250V.不知道这个保险的裕量怎么选?是根据什么标准?是根据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还是根据安规什么的?还是开机浪涌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W的电源,0.13A@220VAC输入,这个太扯了。。。工频变压器嘛?

你拿的板子上的元器件不一定都合理,尤其 ...

这里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们厂里面做的5v 400mA充电器,2W功率,但是规格书上面写的是,最大输入电流小于150mA,上电最大冲击电流小于30A,额定负载时转换效率最低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为什么电流这么大?效率这么低?

网友C:
功率越小,效率越低

网友D:
理想模型下。一个电容完成充电的时间大致是5RC,C就是电容的值,R是保险丝电阻和导线的微小电阻,以及电解电容的ESR。我高数基本全还给老师了,看着那一堆微分方程,非齐次微分方程就头疼。楼主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按着电容的充电公式来算下功。这种2.2 uF的完成充电,做的功肯定是很小的,转化为热量远远不能烧掉保险丝和电容,桥堆。如果楼主用了很大的电容,那倒要考虑下。上次我还问过这个问题的。

非理想情况下就更不会了,首先电流大的话桥堆压降会增加很多,电解电容的ESL也要考虑进去。

我觉得这个电路里真正应该让LZ担心的是电容的耐压。空载都要承受311V,再来个浪涌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们厂里面做的5v 400mA充电器,2W功率,但是规格书上面写的是,最大输入电流小于15 ...

这些参数都是放大的,安规规定实测值不能超过额定值(或者可以说标称值)多少多少。。。具体可以查看一下

功率越小,效率越难搞,前段时间搞了个2W的RCC,效率也就65左右(我对RCC不熟,瞎搞的,听说有高手可以把性能做的很好)。。。

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去问问你们那边的工程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是我的原因。正确的是220VAC输入时重新查询数据是8W的0.061A,最低电压176VAC是0.074A;
16W的是0.11 ...

不同的标准略有不同,这里给你个UL的标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们厂里面做的5v 400mA充电器,2W功率,但是规格书上面写的是,最大输入电流小于15 ...

是什么拓扑的?有电源规格书的照片么?上传一下,可以让大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越小,效率越低

差不多元器件的损耗是一定的,功率越小,效率就越低,是不是这样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标准略有不同,这里给你个UL的标准资料。。。

interrupting Rating  in Amperes还有 within  2 mimutes for0-30 ampere ratings是什么意思?劳驾给翻译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参数都是放大的,安规规定实测值不能超过额定值(或者可以说标称值)多少多少。。。具体可以查看一下 ...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大咖,8W,16W这两款电源,整流器都是MB6S 600V/0.5A,问一下,这个整流桥怎么选?

网友E:
你可以换个大一点的电容,保险丝用快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容初始状态是什么,刚加电的时候其电压就是什么状态。。。
保险为什么不烧?C1为什么不爆裂?
个人理解, ...

楼主应该去看下保险丝的时间电流特性曲线,IEC有规范的;多大电流多长时间熔断;
随着电容电压的上升,整流桥以及整流桥前面的器件都是间歇工作的,而且随着电解电容上的电压的上升,时间是越来越短,最终每个周期是只工作一小段时间给电解电容充电,这个冲击电流是持续时间很短暂;可以去查下用的整流桥的冲击电流;
如果真正想解决这个冲击电流大的问题,如果有空间加热敏电阻或者串个绕线电阻,没空间可以用个电阻型保险丝试试。

楼主:
谁知道怎么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