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前辈做过粉尘浓度传感器?

楼主(2013-11-12):
传感器的吸气泵能选用微型隔膜泵吗?采样头那部分的结构是什么,和粉尘采样器的采样头结构相同吗?

网友A:
估计利用透光率,要搞一张各种浓度的透光率的表。光电转换。

网友B:
有专用的传感器,自制的话除非你们是专业传感器生产厂家,否则不会有条件的。

网友C:
没做过,支持下

网友D:
粉尘用隔膜泵好像不太合适,久了会损坏隔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粉尘用隔膜泵好像不太合适,久了会损坏隔膜。

那该用什么样的抽气泵  市面上微型抽气泵都是隔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用什么样的抽气泵  市面上微型抽气泵都是隔膜的

你可以搜下托马斯的泵,很多微型的,具体哪种可以问问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