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STM32烧毁经验的能不能提些合理的建议,给初学者一点信心呀!

楼主(2013-11-12):
谢谢啦

网友A:
我先贡献一条:供电电压绝不超过手册允许的范围,比如220V,: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贡献一条:供电电压绝不超过手册允许的范围,比如220V,

真没营养,也不幽默。

网友B:
1、I/O口的灌电流和输出电流不要超过数据手册上的上限,这个估计大家都知道,但还有一条,MCU全部的GPIO有个总的灌电流和输出电流,这个通用也不能超。
2、STM32的RST电路内部的那个下拉MOS的问题,外接复位IC时,一定要用OD模式的额,不能用PP模式的,要不:'(

网友C:
IO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即使作为输出的IO,也要注意反过来的电压、电流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即使作为输出的IO,也要注意反过来的电压、电流冲击 ...

你的意思输出最好加二极管,稳压,瞬态抑制来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输出最好加二极管,稳压,瞬态抑制来保护?

看IO外面接的东西,如果有强信号入侵的可能,加什么措施都不为过。
如果接个LED,那就没必要做啥措施了。

网友D:
别用3.3V的开关电源

网友D:
别用砂纸打磨

网友D:
焊接时要注意防静电措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没营养,也不幽默。

呵呵,消化不了却嫌没有营养。

好吧,再加点料:一定不要图便宜买质量差的电源,不好的电源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上电掉电时,输出电压波动很大,往往超出芯片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且在正常电压范围内,纹波也会很大,很容易造成系统不稳定,尤其是放大ADC的误差。
买个好电源,绝对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网友B:
从过往的FAR 总结的来看,单纯的GPIO因设计原因导致是输出/输入电流损坏的几率并不多,出现I/O的问题也多是在抗冲击方面导致的损坏,此类只能说是外加TVS来抗了,当然就算加TVS也是有承受极限的。有些客户因成本问题基本不会接受外加TVS,这种情况处理是最折磨人的,特别是家电类应用的客户。
ST MCU烧毁最多的情况是EOS问题,表象大多是VCC对地短路,引起的原因很多,有电源导致的,也有GPIO串入的,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产线工艺导致。所以在防护上多在电源和那些有与HMI相关的输出/输入端口上做处理。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具体的分析,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在过去10年我所接触并处理的ST MCU FAR,EOS问题至少有7成,绝大部分的问题通过分析找到处理策略还是能改善的。以前一年内都做不了几个,现在会稍微多些,当然这个比例也是因销售数量的增加同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过往的FAR 总结的来看,单纯的GPIO因设计原因导致是输出/输入电流损坏的几率并不多,出现I/O的问题也多是 ...

分析很精彩。

网友F:
刚开始调试时我也烧坏了两片,后来是连jlink是先断电再插jlink ,先断电,再拔jlink, 后面基本上没有坏过了, 坏的都是下载口击穿, 用串口下载还是都可以用的.

网友B:
你肯定是带电拔插了端口。
调试情况下出现的MCU失效,我基本不会去做FAR,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过往的FAR 总结的来看,单纯的GPIO因设计原因导致是输出/输入电流损坏的几率并不多,出现I/O的问题也多是 ...

大师,在HMI相关的端口上怎么处理么,能简短的说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消化不了却嫌没有营养。

好吧,再加点料:一定不要图便宜买质量差的电源,不好的电源一个很大的问 ...

能不能举个好电源的例子呢

网友G:
烧了就是电源和地短了,导致很大的瞬间电流烧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