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二极管

楼主(2013-11-12):
这是一个信号采集电路,图中的稳压二极管为什么要串联光耦,谁能分析一下

网友A:
限电压,只有当输入电压高于稳压管的稳压后才启动

网友B:
如果需要光耦在特定输入电压以上才工作就需要这样的电路。

网友C:
如二楼所言,限压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限电压,只有当输入电压高于稳压管的稳压后才启动

同意

网友E:
用电阻代替即可,稳压管太浪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限电压,只有当输入电压高于稳压管的稳压后才启动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