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点碳纤维发热线,想给我妈做个电热毯,求助

楼主(2013-11-12):
市面上买的那种可调压的笔记本万能电源,但是功率不够,想自己做个或者是改改。
以前学的单片机专业,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懂点,最近又自己学了51单片机。板子自己也能做了。
输入AC220V,输出DC12V-24V可调。最大电流8A。
有前辈能给我个比较好的方案么?

网友A:
还是商场买个牌子好的给你老妈用
你自己做的,放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商场买个牌子好的给你老妈用
你自己做的,放心吗?

功率都不合适啊,淘宝上也找过了。没有大功率的。

网友A:
找个好点的电源,
自己用单片机做个控制器,数码管温度设置 显示
硬件上 单片机+数码管+热敏电阻+MOS管(调压)

网友B:
用TL494或者是SG3525,用UC3842或许也可以

网友C:
有孝心啊

网友D:
这要看你选择什么样IC和变压器了

网友E:
有孝心,这个要帮。建议买个成品的开关电源,用个单片机配合温度元件检测/显示温度,使用一个MOS管做输出控制,控温方式可以采用脉冲调温或是开关控温。注意温度监测电路要有断线保护。这个方法简单实用,老人用你做的电热毯心里感觉会很好。顺祝成功!

网友F:
强烈建议打消这个念头。

网友G:
同意楼上的看法,就你那点单片机技术,搞不定这个电源

网友H:
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I:
事光安全问题,撸主还是谨慎行事。

网友J:
同意二楼,还是买个质量好的。

网友K:
直接买成品电源,自己做控制部分吧!

网友L:
要安全?弄个变压器,剩下的随便弄了

网友:
建议放弃 不安全

网友M:
强烈反对!!!!!!!!!!!!!!!!!!

电热毯的安全问题非常多.

网友M:
你说做个温控鱼缸,我还能帮你,毕竟死几只鱼不在乎.....

拿老妈当试验品...你有点不地道

网友N:
低电压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O:
电源肯定要直接买质量好一点的。
低压的电热部分,就随便折腾了。测温,数码管,单片机,MOS管什么的也挺好玩的。
不过被窝里会比较干,人容易上火。要是能调节被窝里湿度,那就强悍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你说做个温控鱼缸,我还能帮你,毕竟死几只鱼不在乎.....

拿老妈当试验品...你有点不地道 ...

只能说,LZ有心,但欠周全

网友Q:
在本站你查一下帖子“秀秀本人设计的液晶显示恒温电热毯”淘宝上查一下。建议不要自己做,这个很麻烦的。

网友R:
建议不要弄了,你就不怕你的硬件或者程序有点儿BUG?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啊。。

网友S:
强烈反对,就怕出了点问题把**烤熟了。。。。
不成熟的产品不要拿人来做实验。。。

网友T:
找个牌子好点儿的更放心吧!

网友U:
兄弟··还是买彩虹电热毯哈··别拿老妈开玩笑··呵呵

网友E:
哈哈,反对声一片。这个可以自己做,只是感觉楼主选的电压高了,电热毯不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先用稳压电源试验下需要的最高温度时的电压值,然后按这个数选电源,电源输出端加TVS保护即可。

网友V:
引用 网友M:
你说做个温控鱼缸,我还能帮你,毕竟死几只鱼不在乎.....

拿老妈当试验品...你有点不地道 ...

;P

网友W:
谨慎行事啊,安全重于泰山啊!

网友B:
电源方面需要层层保护,至少需要两个光耦,一个光耦挂了,另一个能够直接关闭电源。自己做个玩玩还可以,但睡着了出意外了就麻烦了,我这么爱折腾,都不敢这样做的

网友X:
同意楼上的

网友Y:
楼主还是算了吧 市面卖的质量都不敢相信 别说自己做的了
自从有次新闻报道一个老太太被电热毯烧死后 我就再也不相信这种东西了

网友Z:
看楼主才接触51,想必单片机方面经验不多吧。建议多花点钱买个好的给你妈,然后自己再做一个实验用。。电源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搞定的。其实的就看你的能力了。

网友AA:
好孩子,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