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13-11-1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电路方面的问题,我用稳压芯片7809将12V的输入电源稳出来一个9V的电压来驱动混连的LED,(原来的输入12V也驱动一组混连的LED)。我惊奇的发现:当我用100k赫兹的PWM波调制9V的LED组2时,12V的输出端会出现大量的杂波,以至于12V驱动的led组1会闪烁。但是如果led组2不进行调制(既占空比为0或100%)。led组1不管怎么调制都不会闪烁,求大神指导,如何驱除杂波?使这两组LED灯都能同时正常工作

      电路简图如下: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led组2驱动电流过大吧

网友B:
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C:
7809前后和12输入加几个大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组2驱动电流过大吧

你好,好像不是啊,当led组2完全导通时(pwm波占空比其100%),led组1不管怎么调,都不会闪烁的,这样看来电流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个电容都没有

不好意思,我画的是简图,实际电路上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9前后和12输入加几个大电容试试,

你好,我7809输入输出端是有电容的,之前我也换过几次电容,可惜还是闪烁啊,感觉只要9V端一调制,led组1就开始闪

网友D:
不知道说的对不,100k的频度会好像人眼已经看不到灯在闪了,试试降底频率,期待你的最后结果,拿出来晒一下啊,还有为什么要转9v加大点电限一下LED组2的电流应该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D:
是加大电阻

网友E:
在12VLED驱动处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9前后和12输入加几个大电容试试,

高手,我后来在输入端的十二负电压上加了一个很大的电解电容(470uF/35v),闪烁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说的对不,100k的频度会好像人眼已经看不到灯在闪了,试试降底频率,期待你的最后结果,拿出来晒一下 ...

你说的没错人眼几百赫兹就看不出闪烁了,可是我要满足高清摄像机的要求,就要100K赫兹了,我后来在输入端的十二负电压上加了一个很大的电解电容(470uF/35v),闪烁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