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谐波分量!!

楼主(2013-11-12):
(无正文)

网友A:
一百年前就有了。

网友B:
╮(╯_╰)╭不知道没有研究过

网友C:
没有就不对了

网友D:
好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年前就有了。

那是什么情况,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年前就有了。

那时什么情况,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就不对了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E:
如果信号不存在这个分量,那么引起这个现象的原因是TH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啊?

就算原来信号很好,你的放大器总有一点儿非线性吧,出来就有失真了。这个原理行吗

网友F:
只要非线性,就产生n多谐波

网友G:
频率小时看不出来是频谱仪的问题,音频放大器也有谐波失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原来信号很好,你的放大器总有一点儿非线性吧,出来就有失真了。这个原理行吗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非线性,就产生n多谐波

非线性失真,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线性失真,怎么解决的?

解决方法有多种,比如引入负反馈等,根据需要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决方法有多种,比如引入负反馈等,根据需要而定。

现在的电路就是负反馈,但是谐波还是很明显,按手册上的特性图,thd还是可以达到-50db以上,但是实际信号输出就只有-30db左右,芯片使用的是电流反馈型芯片ths3202,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