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串口通信,新手问

楼主(2013-11-12):
//单片机给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H0=0xfd;
  TR1=1;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EA=1;      //开中断
  ES=1;
}
void main()
{
  init();
  SBUF='a';
  while(!TI);
  TI=0;
//  SBUF='b';
//  while(!TI);
//  TI=0;
  while(1);
}

我本意是想单片机给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a,可为什么上位机显示aa

楼主:
如果把注释掉的三行还原,上位机会收到aab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SBUF='a'; //这句往buffer写 a,你串口又发送a,当然是两个a了

网友B: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16;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H0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BUF = 'a';
                while(!TI);
                TI = 0;
                delay(20000);
                SBUF = 'b';
                while(!TI);
                TI = 0;
                delay(20000);
        }
        while(1);
}
这个是我写的 根据你的程序试了一下 显示的结果和预期一样正常  发送aab的原因可能是上次发送的故障 按下复位键就ok了

这是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

这是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

网友C:
开了中断,居然没有中断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