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的AD有效位?

楼主(2013-11-12):
留意新唐的M0有一段时间了,最近有项目刚好用得上,但一看资料却发现12位AD的有效位只有10位,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求知情者,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精度? 比如:我要测试0-30V的电压,可以精确到多少MV?

网友A:
有10bit,知足了吧

网友B:
其实在应用中,12BIT总会比10BIT有价值

网友C:
以前用的8位单片机,自带ADC基本上都是10位的,而且很多也达不到真正的10位。

网友D:
有10位的话也还不错,不知道前面两位是不是变成符号位了,你要算精度的话就只能自己算了,这个不难吧,就是你的待测电压除以量程咯,10位的至少比8位的精度要高些,目前16位的市场上也很多啊,貌似也不贵。

网友C:
另外,STM32 Cortex-M3系列的ADC号称也是12位的,但实际还达不到10位,记得说是9.5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STM32 Cortex-M3系列的ADC号称也是12位的,但实际还达不到10位,记得说是9.5位。 ...

乱讲,我用了这么久,只发现1位的跳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乱讲,我用了这么久,只发现1位的跳动。

你讲的跳动是稳定性问题,我讲的不到10位是精度问题。概念先搞清楚。

精度(准确度)与线性度等有关,12位的ADC能达到11位就很不错了。

不知道你用的STM32是多少引脚的型号,VREF是独立的吗?

网友E:
理想情况下校正后达到0.1%

楼主:
我说的是分辨率,唉 10位真叫人失望,楼上可以说说方法吗?

网友F:
实际使用中,可以丢弃前后1位,取中间10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使用中,可以丢弃前后1位,取中间10位。

没试过去前面的去掉哦,这是什么方法呀? 可以说说原理吗? 有代码更好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呀, 是不是问题太白痴了.

楼主:
我想了一下,这种片子的定位应该是取代51类的8位机的,取代8位机性能足够了,问这种问题感觉是有点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分辨率,唉 10位真叫人失望,楼上可以说说方法吗?

分辨率  VREF / 4096

但是后几位跳,且不准确

如果原始信号噪声>  VREF/4096V  那么可以用“过采样:的办法提高有效分辨率

你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结不了贴,提示是分给分配错误

网友G:
若是真正的10bit的话,也很不错了

网友H:
12位应该只是分辨率10位的有效位正常

网友I(2013-12-23):
硬件上面可以改善:
1,電池供電,給mcu,有獨立電源,不會影響到轉換。
2,與量測目標的地要隔開,避免noise跑過來。
3,外面要接500pf電容,但要考慮到sample and hold的時間。

軟件上面,有許多的濾波演算法,不過要浪費時間去取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