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16M外部晶振分频不成功

楼主(2013-11-12):
我怎么对外部时钟分频不成功啊
void clk_init()
{
    CLK_SWR = 0xB4;         //使用HSE
    CLK_CKDIVR_bit.CPUDIV = 3;      //CPU 8分频
    while (!CLK_SWCR_bit.SWIF);     //等待HSE稳定
    CLK_SWCR_bit.SWEN = 1;          //切换
    while (CLK_CMSR != 0xB4);       //等待切换完成
    CLK_CSSR_bit.CSSEN = 1;         //CSS使能打开
    CLK_ICKR_bit.HSIEN = 0;         //关闭HSI
}
代码写的是8分频 但是看效果实际上是1分频

这什么问题,跪求解答:L

网友A(2014-05-16):
参观学习莅临指导

网友B:
  CLK_SWCR = 0x02; 开启切换
  CLK_SWR  = 0xb4; 切换到外部晶振
  while(CLK_CMSR != 0xb4);等待切换到外部晶振
  CLK_SWCR = 0x00;关闭切换

要先开启切换才行,直接是切换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