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前辈用过沁恒的CH563吗?

楼主(2013-11-12):
最近的一个项目需要同时用到数字摄像机接口(DCMI)和USB(Device,HS),最好还能预留出网口,故想到了STM32F4;但分配管脚的时候发现两个头疼的问题:
1、STM32F4管脚复用太多,太不巧了,要144脚的型号才能完全用成这三个功能;
2、STM32的高速USB和网口都需要物理层芯片(USB3300,DP83848这些),特别是USB,12跟数据线竟然从四个方向引出来!!

后来无意发现了沁恒的CH563,上述3个功能都有,且都不需要物理层芯片。淘宝上有开发板卖,提供资料和例程,我问了下芯片的价格,只要23元,比STM32F4便宜多了。。

各位前辈有谁用过吗?要是真的好用,可以考虑用它了

网友A:
这么便宜,挺不错的
有没有底层驱动的源码?是不是以库的方式提供的?
官方还没有demo板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挺不错的
有没有底层驱动的源码?是不是以库的方式提供的?
官方还没有demo板的资料吧? ...

沁恒官网上目前只有两份数据手册,一份是简述,可以下载;另一份是详细的文档,含各外设和寄存器的描述,要申请权限后才能下载

淘宝店有一家卖demo板的,有详细的mdk下建立工程的步骤,例程是源码还是库还不确定,还要进一步确认。这个demo板的例程目录结构看风格也是沁恒官方的,估计要和沁恒沟通了才能获取详细资料

网友B(2014-03-07):
我用CH563做了一个温度采集器项目,将采集的温度数据一边存到U盘,一边传上网络服务器。布线及外围芯片方面CH563做得很好,USB和网络都是内置的PHY,并且例子程序也是由他们提供的修改起来很方便,成本控制的也还行20快钱不到ARM9的核;缺点方面:高运算操作时芯片温度有点高,AD只有3路我采集温度不够用,串口只有两路,其他还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