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数数加密芯片哪些被市场专业解密人士所**???

楼主(2013-11-12):
    全球无数公司都曾有过产品被盗版的经历,并由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许多小公司纷纷企图凭借盗版更快地挤进市场,而仅依靠规章制度及反盗版运动根本无法杜绝此类行为。为了保护原创公司的知识产权,版权保护技术成为近来大家关注的重点。
    在电子行业,由于整个媒体产业的扩展,有关其的内容和数据保护一直都得到了高度关注;而硬件系统由于开发成本巨大,对其进行保护更是该行业的重点。对固件、产品开发核心技术的保护固然重要,而对封装和PCB布线等可见部分的保护也不容忽视。多数公司一般习惯于使用采纳了安全芯片和算法的版权保护系统。
    为了防止未经授权访问或拷贝单片机的机内程序,大部分芯片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以保护片内程序。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芯片内的程序,这就叫芯片加密。
    通俗的说,就和家里面的锁一样,只有打开了那把锁才能进到屋里面去。芯片加密就是在芯片上加上一把“锁”,防止芯片里面的程序被盗窃者读走。
加密方法有: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对常用芯片来说,只要猜出个大概功能,查一下哪些管脚接地、接电源很容易就对照出真实的芯片了
2、封胶,用那种凝固后象石头一样的胶(如粘钢材、陶瓷的那种)将PCB及其上的元件全部覆盖。里面还可故意搞五六根飞线(用细细的漆包线最好)拧在一起,使得拆胶的过程必然会弄断飞线而不知如何连接。要注意的是胶不能有腐蚀性,封闭区域发热不太大。
3、使用专用加密芯片,如ATMEL的AT88SC153等也就几块钱,只要软件不能被反汇编出来,即使把所有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截获下来也是无法复制的。
4、使用不可破解的芯片,如EPLD的EPM7128以上(目前已可破解)、ACTEL的CPLD等,但成本较高(百元以上),对小产品不适用
5、使用MASK IC,一般来说MASK IC要比可编程芯片难破解得多,这需要很大的批量。MASK不仅仅是至MCU,还包括ROM、FPGA和其它专用芯片
6、使用裸片,看不出型号也不知道接线。但芯片的功能不要太容易猜,最好在那团黑胶里再装点别的东西,如小IC、电阻等
7、在电流不大的信号线上串联60欧姆以上的电阻(让万用表的通断档不响),这样在用万用表测连线关系时将增加很大的麻烦。
8、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三极管、三到六个脚的小芯片等,想查出它的真实面目还是有点麻烦的。
9、将一些地址、数据线交叉(除RAM外,软件里需进行对应的交叉),测连线关系时没法靠举一反三来偷懒
10、PCB采用埋孔和盲孔技术,使过孔藏在板内。此方法成本较高,只适用于高端产品
11、使用其它专用配套件,如定做的LCD屏、定做的变压器等、SIM卡、加密磁盘等
加密原理:
加密原理是将内部应用软件的关键的代码和数据安全地移植到芯片的硬件中保护起来。在需要使用时,应用软件可以通过功能调用引擎指令运行硬件中的关键代码和数据并返回结果,从而依然可以完成整个软件全部的功能。由于这些代码和数据在单片机端没有副本存在,因此解密者无从猜测算法或窃取数据,从而极大程度上保证了整个软件系统的安全性。
价值:
芯片加密,很好的保护了芯片,防止芯片里面的程序被盗走,保护了程序设计者的专利权。

但据说市场很多加密心对对于专业的破解人士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大伙知道哪些已经被人破解的了呢?

网友A:
写得不错,顶!加上唯一ID进行加密就更好了!

(17)

楼主:
呵呵 谢谢  嗯 没有唯一ID那很容易**的

网友B:
就目前来说,RSA的非对称算法是加密算法中的最可靠一种,而且现在被银行广泛采用。
LGT 8bit MCU有超高的计算运行效率,RSA 512bit算法只要6s完成。

楼主:
求跪。。。。。。。。。。。。市场上各个加密芯片的型号和特点 最好有销售价啦

网友C(2014-02-13):
要加密芯片,可找我

网友D:
STC的有唯一ID号,可以实现ID号加密,还有自定义加密,都是很好的加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