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与GND短路,最有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楼主(2013-11-12):
TM32控制板,调试两天没问题。今天在调试过程中,3.3V与GND短路,最有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
怎么很多人碰到这问题?我没碰到过

网友A:
STM32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我有次板子焊完就发现短路,一段段地割断,最后证明是STM32芯片内部短路。后来重焊一块,正常。

网友B:
检查下单片机吧,基本都是他

网友C:
STM32抗静电能力很差,我用砂纸打磨都会给整坏,设计和生产时要考虑这一特性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无厘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M32抗静电能力很差,我用砂纸打磨都会给整坏,设计和生产时要考虑这一特性 ...

5楼的同学也想学陈进造汉芯?

网友F:
如果万用表比较靠谱,可以用电阻档找下短路位置。
只要能分辨出0.01欧就基本上可以找到准确的短路区域了

网友G:
3.3v与地短路芯片一般不会坏的,检查一下电源即可

网友H:
如果你我之前用的时候好用,现在又不好用了,基本上就是芯片烧了,如果你压跟儿就没用过,买还是先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I:
stm32对搞静电方面是比较弱,包括电源和IO

网友J:
3.3V的LDO芯片烧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E:
5楼的同学也想学陈进造汉芯?

好冷啊!

网友L:
这时候,把电源接上,一会儿,你仔细观察一下板子哪里冒烟就切断电源。
或者把电源接上一会儿,用手去感觉发热部位和芯片。你会发现奇迹~

网友M:
极有可能是芯片烧了,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开始把所有的电容都拆了测还是短路,最后换了芯片就OK了

网友N: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O:
看一下进去STM32电源的滤波电容,可能那里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短上了

网友P:
部分排除法,把稳压电源部分与stm32 部分隔开,先检查前者有没有可能是电源芯片烧坏,或者电容焊接在一起了。如果没有问题就检查stm32 的滤波电容,如果还是没问题,吹下stm32换一片上去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楼的同学也想学陈进造汉芯?

还没达到那种水平,是用一种最古老的加密手段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如果万用表比较靠谱,可以用电阻档找下短路位置。
只要能分辨出0.01欧就基本上可以找到准确的短路区域了 ...

用稳压电源供给0.5A电流,然后用mV档

网友R:
问得太模糊了
板子本身 环境 操作都有可能引起短路
你这说得不明不白的 让别人怎么判断

网友S:
滤波电容焊接不良或者击穿都可能造成3.3短路
还有就是STM32的抗静电没觉得有问题 只要电路和布板合理 静电枪一般打不死 做过N个项目了 CE和FCC都很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