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哪位朋友知道给解释下

楼主(2013-11-12):
全双工模式(BIDIMODE=0并且RXONLY=0)
─  当写入数据到SPI_DR寄存器(发送缓冲器)后,传输开始;
─  在传送第一位数据的同时,数据被并行地从发送缓冲器传送到8位的移位寄存器中,
然后按顺序被串行地移位送到MOSI引脚上;
─  与此同时,在MISO引脚上接收到的数据,按顺序被串行地移位进入8位的移位寄存器
中,然后被并行地传送到SPI_DR寄存器(接收缓冲器)中,
这一句话主模式全双工下,是不是代表发送和接收是同时的,发送的是发送缓冲器里的,但是接收的是什么呢?
哪位朋友知道给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建议你去看下SPI的通讯方式,一下就可以都明白了。

网友B:
不同时怎么叫双工呢.
接收数据线有个默认状态,如果从端要发数据先翻转MISO.

网友C:
接收的是什么? 当然是外部器件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了,我知道接收的当然外部器件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了。你看看上面写的,全双工下,发送的同时,去接收,这个接受缓冲器里的值代表什么含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了,我知道接收的当然外部器件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了。你看看上面写的,全双工下,发送 ...

接收缓冲器里的值,当然就是外部器件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了,还能是什么?

如果在操作时,外部器件设备没有发送任何数据,接收缓冲器里的值就是随机数。

网友D:
接收的就是在接收缓冲器哦,那就是接收到的数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