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括流问题

楼主(2013-11-12):
最近见到一些电路图,发现采用了下面的接法,输入48V,主要是R80,R75,R76的用法在这里,查了资料说是这样能够扩大输出电流?那假如我的LDO输出能力只有几百毫安,那我岂不是都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免去换更贵的LDO了?

另外下面图,这种做法可靠么。

网友A(2014-06-12):
这样就是个电阻来增大电流,不安全吧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没必要,直接换大电流稳压器

补充:用高压降压型DCDC更好

网友C:
热损耗大,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