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求教如下所示开关电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12):
请教,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怎么从48V转为5V?电源后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变压器初级第二个线圈有什么作用?电路的反馈回路是什么?怎么反馈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新人刚搞这个电路的POWER部分,看书看的头大,一直不太懂,尤其是反馈部分,求大神讲的通俗易懂,最好有个流程图,一步一步的,谢谢
我真的想学好。谢谢!

网友A:
48V转为5V原理:U1001模块输出pwm驱动信号,直接驱动变压器初级线圈,使初级线圈产生交变的脉冲电压波形,变压器副级感应出交变电压,经过二极管D1001整流和电容C1001 C1002 L2滤波后,输出直流电压,反馈电路使输出电压稳定在5V;
电源后两个二极管作用:这个集成的二极管,包含两个同向的二极管,用来整流的。
变压器初级第二个线圈有什么作用:这不是第二初级线圈,是副级,初级线圈只有一个;这个作用是信号反馈,使电路发生震荡,输出驱动信号。
电路的反馈回路:反馈回路有两个,最后都耦合在一起输入给U1001控制模块;第一路反馈信号来自变压器的第二个副级,第二路反馈信号来自输出的5V电压。
这儿是山寨POE电源电路吧?

楼主:
开关管是怎么产生方波的?自动的?副线圈怎么工作的/反馈能说的详细点吗?详细说下回路,一个一个元件的来,怎么输入,到怎么输出。新人真心请教了,看书太迷茫的,不好理解。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转为5V原理:U1001模块输出pwm驱动信号,直接驱动变压器初级线圈,使初级线圈产生交变的脉冲电压波形, ...

开关管是怎么产生方波的?自动的?副线圈怎么工作的/反馈能说的详细点吗?详细说下回路,一个一个元件的来,怎么输入,到怎么输出。新人真心请教了,看书太迷茫的,不好理解。谢谢您了。
返回列表

高级模式
BColorImageLinkQuoteCodeSmilies@朋友|添加附件

验证问答  换一个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管是怎么产生方波的?自动的?副线圈怎么工作的/反馈能说的详细点吗?详细说下回路,一个一个元件的 ...

U1001不仅仅具备开关管功能,芯片内部还集成了震荡电路、微控制器等电路,开关管输出的方波由U1001内部的微控制器控制,内部微控制器根据U1001第4脚的电平大小控制方波的频率和占空比。U1001第4脚的电平大小与副线圈的反馈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管是怎么产生方波的?自动的?副线圈怎么工作的/反馈能说的详细点吗?详细说下回路,一个一个元件的来 ...

回去好好看看相关资料吧

网友B:
交钱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