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小疑问。

楼主(2013-11-12):
DSP, AC, ic, se, ST

1,复位CPU和复位emulator有啥区别?

2,每次编译完后,总会有这样的警告“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code_start"”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就是每次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33541031\QQ\WinTemp\RichOle\)T%A4()(1Z$4~BO{X}]%2A8.jpg链接

这个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给DSP上电,汇编框就出现这些,,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A:
1复位CPU即复位了DSP,另一个是复位仿真器吧
2.这个警告是不是你没有添加.lib吧或者再build option中设置有问题
3.每次连接上就会跳转到汇编指令的入口地址处,但是如果不给DSP上电不应该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复位CPU即复位了DSP,另一个是复位仿真器吧
2.这个警告是不是你没有添加.lib吧或者再build option中设置有 ...

蛮贵大哥,CPU复位和仿真器复位有啥区别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蛮贵大哥,CPU复位和仿真器复位有啥区别呀?

啊 具体没深入研究  下来对比看看

网友B:
程序入口符号错了,要设置为_c_int00。
复位CPU是复位DSP芯片,把芯片里边的寄存器、ram之类的清空。
复位仿真器,是把仿真器内的ram或者一些用于仿真的寄存器和空间清空。
因为仿真时是通过仿真器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中运行的。
个人理解有出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em:2:][em:2:][em:2:][em:2:]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入口符号错了,要设置为_c_int00。
复位CPU是复位DSP芯片,把芯片里边的寄存器、ram之类的清空。
复位 ...

回答很中肯,非常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入口符号错了,要设置为_c_int00。
复位CPU是复位DSP芯片,把芯片里边的寄存器、ram之类的清空。
复位 ...

谢谢回复

网友D: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打开Project-Build option-Linker,去掉最后一栏的东西,就没有这样的警告了、、

网友E:
我还没遇到过的,先跟楼上各位的了解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