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差分放大问题

楼主(2013-11-12):
如图所示,我想把1mv的直流电压放大5倍,在mutisim仿真软件上,放大出来的怎么是72v多?

我试了试把2脚接地,3脚接VDD(电压1mv)这时输出就没有问题!如下图

谁知道怎么回事?多谢帮忙!

还有问一下,怎么算差分输入时的 偏置电阻?没有很多分,多谢 !

网友A(2015-07-21):
第一个图你的电源地没有和地接通,就是电压参考点不一样,所以得出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奇怪了,我的这个软件跑ad620直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