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P1509-33没有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2):
请问电路搭建完成后,输出端无法测量到3.3v输出,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的钽电容 焊反了吧
常规丝印 有缺角的是正极 对应钽电容一横线

楼主:
谢谢啦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可以试下美国的TD1509,跟AP1509  PIN对Pin  QQ:109464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