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扩大运放带负载的能力?

楼主(2013-11-12):
如题,大侠们都说说呀?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呀?:)

网友A:
实质是减小输出电阻。比如用跟随器,用电压反馈提高反馈深度等等。

网友B:
输出用MOS或者三极管扩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质是减小输出电阻。比如用跟随器,用电压反馈提高反馈深度等等。

你这理解不对啊。
运放内部是有限流的。不是输出电阻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理解不对啊。
运放内部是有限流的。不是输出电阻的问题。

谢谢你的指正。我对楼主的问题理解有偏差。单方面理解成运放带载能力强就是输出电阻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出用MOS或者三极管扩流

       /\
      /  \
       ||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看样子提高运放带负载的能力 ,方法还是比较单一的。我们公司的产品一是采用分立元件构成的共集电极电路,如下图。另外就是采用集成芯片BUF634U.

网友E:
除了用共集电路,AB放大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求问

楼主(2014-12-08):
引用 网友E:
除了用共集电路,AB放大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求问

还可以采用PWM控制提高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