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故障

楼主(2013-11-13):
将PLC发出的信号通过485转232接到一个驱动器上,驱动器不动作。然而直接用USB转232发数据到驱动器的时候可以实现功能。我在485转232的输出端(不接到驱动器上时候)可以测到波形,但是我把485转232的输出端接到驱动器时,波形都没有了。是不是带不动驱动器啊?如何解决呢,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要注意232-485转接器的类型,有些需要加总线静态偏置,有些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232-485转接器的类型,有些需要加总线静态偏置,有些不用。

一开始我用了一个宇泰的无源232-485,没有成功。我怀疑是因为串口窃电,但是设备直接了TX RX GND三根线出来,无法窃电导致的驱动能力不够。然后我换了一个亚当的4520模块,结果还是一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232-485转接器的类型,有些需要加总线静态偏置,有些不用。

您说的那个静态偏置电压需要怎么添加呢?求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那个静态偏置电压需要怎么添加呢?求不吝赐教...

AB线分别往电源和地上并电阻,这个是很常规的做法,去看看本栏目关于485的老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