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关于MA86LE508-16

楼主(2013-11-13):
1,默认上电后事内部RC?多少MHz?
2,看ADC例程,没发现有设置内部或外部晶振的地方?

楼主:
技术手册看了一遍。
想快速上手,现在浮躁了。
还有我家里有以前的U1,U2,是不是U2用串口模式可以下载?
好早的U2,不知道要不要升级?

网友A:
MA86LE508 内部震荡 24MHz/22.118MHz (IHRCO) :典型值,工厂校对到 :典型值,工厂校对到 :典型值,工厂校对到 :典型值,工厂校对到 1%
MA 86 E/L508 /L508 默认值是IHRCO 24.0MHz 24.0MHz 24.0MHz MHz 2分频作为系统时钟. 规格书第34页。
MA86EL508 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手册看了一遍。
想快速上手,现在浮躁了。
还有我家里有以前的U1,U2,是不是U2用串口模式可以下载?

下载最新软件即可,使用U1需要使用搭配MA86EL508的专用转接板才可使用。
U1 U2 软件下载

楼主:
P1M0=0x07;  P1M1=0x00;
          //准双向口:  P23 P24 P25 P26 P27  开漏输出:  P20 P21 P22 ;
    P2M0=0x07;  P2M1=0x07;
          //准双向口:  P30 P31 P32 P37     推挽输出:  P33 P34 P35 P36
    P3M0=0x00;  P3M1=0x78;

、、、、、、、、、、、、、、、、、、、、、
P1M1,P2M1   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P1M0=0x07;  P1M1=0x00;
          //准双向口:  P23 P24 P25 P26 P27  开漏输出:  P20 P21 P22 ;
    P2M0 ...

P1 P2口只有 开路输出 推挽输出  两种I/O模式 ,没有P1M1 P2M1寄存器,
请参考MA86EL508 规格书内第78页I/O端口设置说明。

楼主:
多谢。。。
又看了一遍数据手册,收获很大。

楼主:
请教:P页有5个物理字节,5个逻辑字节,有何区别?我看了一下地址,都是实实在在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P页有5个物理字节,5个逻辑字节,有何区别?我看了一下地址,都是实实在在的地址。 ...

P页的寄存器都是为了保护用户的设置,不被误写入而轻易改变设置,
都必须要采用P页的寄存器读取方式,才可以做读写或是写,
5个物理字节读写都需要采用P页寄存器的读写控制方式才可以读写,
5个逻辑字节则是读取可以采用一般寄存器读取,但是写入的话,就必需要采用P页寄存器的写控制方式,
才可以正确写入。
例程在规格书第224页有例程。

网友B:
有关于笙泉单片机的问题,可以加我QQ,1011210148

楼主:
家里的U2下了软件,打开软件,没反应,怎么办?

楼主:
如何升级固件?

楼主:
预留的RXD,TXD,VCC,GND,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的U2下了软件,打开软件,没反应,怎么办?

标准出厂设置有烧写ISP引导码,使用U2一定可以下载,
所以U2无法下载,请查明原因U2故障?接线有问题还是ISP引导码被破坏。
标准出厂ISP下载只要VDD P3.1 GND 3根管脚即可下载。

楼主:
U2坏了,又找了一个好的。
等笙泉代理过来换一个。
谢版主了。

楼主:
斑竹,有没有MA86EL508的头文件?传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有没有MA86EL508的头文件?传一个吧。

可直接下载以下链接笙泉8051单片机头文件库安装(Keil C)安装到Keil内,所有型号的头文件都有了

网友C:
U1比较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直接下载以下链接笙泉8051单片机头文件库安装(Keil C)安装到Keil内,所有型号的头文件都有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