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牛橋(Nu-Bridge)官方版本 相关软件,固件与驱动

楼主(2013-11-13):
在此提供 官方版本 牛桥工具的驱动,软件与 bin code还有使用手册bin code 升级方法可以参考上一帖的安装文档
[1111_Release]NuBridge.7z 内包含了 bin 与 AP
NuBridge_driver[1101_1703] 是Win7USB driver 安装档

请看官们先试用 ,如果有问题可以在此反应

后续会释放 Dual COM Port 的原代

详细资料:到 牛卧堂 下载

网友A:
有win8的驱动吗?/

网友A:
牛桥上位机软件中SPI Monitor 收到的数为什么都会自带一个FF?????????????????????

网友B:
可以说明一下你怎么接牛桥的10个脚吗?

网友C:
那天研讨会上感觉牛桥很霸气!

网友C:
能在xp上用吗??

网友D:
话说杭州这边需要25号才有研讨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杭州这边需要25号才有研讨会啊

对的 杭州是 25号

网友E:
牛桥只是一个纯粹的软件,我的理解对吗?楼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牛桥只是一个纯粹的软件,我的理解对吗?楼主。

似乎不对.

网友F:
插到USB没任何反应-----什么状况?
没有我想像中的"发现新硬件"之类的消息,也没有像其它USB硬件那样的提示音....

网友F:
我试着把[1111_Release]NuBridge.7z 里面的 bin 烧了进去..........灯不亮了.......
(我把它拆开了...)

败家子。

网友G(2014-01-02):
为什么我的SPI和I2C都不能用?

网友H(2014-02-13):
引用 网友E:
牛桥只是一个纯粹的软件,我的理解对吗?楼主。

不对啊,肯定不对

网友E:
我的牛桥串口有一个上面有个黄色感叹号,但是2个出口都不能用 系统xp sp2

网友I(2015-03-11):
引用 网友F:
我试着把[1111_Release]NuBridge.7z 里面的 bin 烧了进去..........灯不亮了.......
(我把它拆开了...) ...

我也是烧bin后灯不亮了,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烧bin后灯不亮了,什么情况?

雙串口的 bin 才會亮燈

网友J(2015-11-18):
版主,能直接给个牛卧堂的牛桥驱动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