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种电路有区别吗?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2MDIwfDg1Y2I3YmU0MTQyYWQ5MmU4MmQ0MTdmYWI4N2Y0ZDI1fDE3NDczMTEzMTM%3D&request=yes&_f=.bmp请问两种电路有区别吗?D_C为单片机中断,431处输入为模拟电压--!

楼主(2013-11-13):
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上边的电路,后来同事一提醒改成下面电路,觉得不大放心,不过感觉没啥为题,主要是省一些器件,求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什么当然?

网友A(点评):
当然——有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当然?

求指点~哪一种更好,区别主要在于什么?

网友B:
第一个设计比较差,不仅元件多,驱动性能等也不如第二个。

网友C:
一个高电平5V,低电平0.4V. 一个高电平4.6V低电平0V。这样的区别?

网友D:
都是线性稳压电路。图1不佳。图2好一些。

网友E:
有区别!
下面的更简单,上面比较复杂。
工作原理应该一样。

设计意图,应该是把431当作比较器使用的。

如果Ref电压高于2.5V,那么输出高电平,就是你图里的DC。
如果Ref低于2.5V,那么输出低电平。

上面的很明显了。没啥可说的。

下面的,ref高于2.5V时,431的电流增大,导致PNP的基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都增大,最后会饱和,而输出高电平。
ref低于2.5V,那么自然PNP截止,输出低电平了。

网友F:
上图这么奇怪

网友G:
个人觉得第二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图为佳。不損性能时元件少不但成本低其故障率也低。往往一半的时间都花在降低成本丶简化线路。如果 D C可 ...

嗯,谢谢,不过PNP不能省,431低电平在1V多,接近2V的样子没法完全拉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第二个好些

好的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这么奇怪

嗯,太复杂了,浪费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区别!
下面的更简单,上面比较复杂。
工作原理应该一样。

嗯,工作原理一样的,都是比较器输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线性稳压电路。图1不佳。图2好一些。

比较器输出电路~不过确实下面的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高电平5V,低电平0.4V. 一个高电平4.6V低电平0V。这样的区别?

(⊙o⊙)…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设计比较差,不仅元件多,驱动性能等也不如第二个。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