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3.7VX3块转5V,3.3V1.8V

楼主(2013-11-13):
(无正文)

网友A:
3节锂电是串接的吧,就是3*4.2=12.6V转5V/3.3V/1.8V,如果负载电流超过50mA,选降压DC-DC,品牌型号就很多很多了,负载电流很小的话可以用高压LDO,比如HT71xx、SGM2300之类

网友B:
提问不严谨:
电池 串?并?
各路输出电流多少?

网友C:
通用LDO有很多选择

网友D:
用BUCK降压IC,效率高,方案大把,去TI看看

网友E:
,TI一大把。去他官网设计一个最合适的。。

网友F:
建议使用DCDC的芯片    如果不考虑成本    可以使用TI的芯片   如果考虑成本问题   可以使用台湾的芯片

网友F:
这些升降压芯片   有很多的型号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   楼主

网友G:
如果 是这样 并联的话  输出的是多少V 呢?

网友A(点评):
没有DC-DC的型号,谁也猜不出来芯片管脚的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帮忙··

不知道,我是新手,不好意思

网友H:
5V可以采用XC9140
3.3/1.8可以采用TI双LDO,我申请过这个样品,还行,没有测过驱动能力。具体型号明天查查,好像是TLV70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