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怎么把AC110整成DC110左右?

楼主(2013-11-13):
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好的电路?希望电路不要太复杂;

网友A:
简单点就是变压器降压整流

网友B:
直接整流就得了

网友C:
全桥整流+滤波电容

网友D:
整流后,用电感滤波或者L+C滤波,但是电容不要太大。如果电流不大,可以串电阻在电感回路,以降低电容充电峰值。当然,负载变化大的话电容两端要并一个负载电阻。

网友E:
一个二极管的半波整流+L型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是变压器降压整流

问题是滤波整流后出来的是110*1.4的电压,这样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二极管的半波整流+L型滤波。

这个我也试过了,但是为什么整出来的是110*1.4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整流就得了

整出来的电压高了点

参考28楼提醒

网友A:
用降压变压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降压变压器呀

问题是我想用市电...

网友A:
如果输出电压小了,在找找有没有大点的

网友A:
最后一个,用法

网友A:
用市电得到110DC,不用变压器?
不是AC110-DC11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出来的电压高了点

110整流得100,不是挺好嘛

挺好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了,但是为什么整出来的是110*1.4左右的电压

没加负载  是峰峰值

网友A:
110V整流如何得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整流得100,不是挺好嘛

是半波整流加电容滤波嘛?

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市电得到110DC,不用变压器?
不是AC110-DC110吗?

不要意思,有些国家的市电是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加负载  是峰峰值

加电容滤波了,也加负载了;对负载应该没有特别要求吧?

网友A:
估计还得用工频变压器才行,很多输入端都有AC220和AC110选择的,
用变压器还安全可靠

网友D:
要求高,还是整流滤波后再加稳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得用工频变压器才行,很多输入端都有AC220和AC110选择的,
用变压器还安全可靠 ...

以前是用这个,现在想能不能直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还是整流滤波后再加稳压吧

用稳压管也想过但是普通的稳压管的功率太低了...

网友A:
那你这个需要多少功率呢?

网友G:
半波整流不只有0.9吗,够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稳压管也想过但是普通的稳压管的功率太低了...

这么高电压,用稳压管不合适。得用调整管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需要多少功率呢?

80W左右吧!

网友H:
半波整流滤波带载中值就是110。

网友A:
那你原来的变压器体积不算小呀,难怪了!

网友A:
要不你就上开关电源吧,想不到更简单办法了

网友I:
这个电压质量要求怎么样?要是直流110必须稳压,同时外部输入电压不好,同时功率又大,那么推荐你DC-DC吧,那个效率高,这个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来说,至于直流电压的下降不会因为加负载就能降下来的,那是因为线阻、内阻存在,至于电路的复杂性的话,那就相当复杂了,先是滤波-PFC整流-(dc-dc)-稳压-隔离;效率会高些,但是体积会下降,这是很好的解决方法,要是一定要直整,那就上晶闸管相控吧,不过那个驱动和PWM做来也不简单,只是目前的集成IC比较多了,可以直接选用。

网友J:
最简单的是串电阻分压,根据负载特性有N多性价比最优的方案,你没有提到最关键的负载状况,所以不可能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简单的是串电阻分压,根据负载特性有N多性价比最优的方案,你没有提到最关键的负载状况,所以不可能有答 ...

恩,负载是led,一个led是20ma左右要穿上10几个;因为负载,串电阻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压质量要求怎么样?要是直流110必须稳压,同时外部输入电压不好,同时功率又大,那么推荐你DC-DC吧, ...

恩,虽然看不太懂,还是谢谢

网友K:
条件允许用开关电源就可以。要不就用可控硅全桥整流。

网友A:
如果负载是LED,串电阻没有什么问题
外面广告LED就只这样做的。

网友I(2014-04-13):
引用 楼主:
恩,虽然看不太懂,还是谢谢

见笑了、、、:L

网友L:
干什么用,是当作电源用,还是精密测量啊?首先知道自已的目标,当电源用,高中生都会的知识,如果要精密测量,您的思路不可行。用另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