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受到光干扰了,怎么办?

楼主(2013-11-13):
(无正文)

网友A:
频偏了吗?接收头电源脚电容有吗?串电阻了吗

楼主:
电阻串在哪里?多大?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不是一体的么,里面都有吧?

网友B:
检查载频是否准确以及电路的噪声,是否光干扰很容易判断,控制光源看干扰是否同步即可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