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电流方程与温度特性曲线自相矛盾 --模电第三版 童诗白

楼主(2013-11-13):
从PN结电流方程看,当T增大时若u不变,则i变小。而从温度特性曲线来看,温度T增大时,曲线左偏,那么当u不变时,则i变大。那么这两条结论不是自相矛盾吗?一直想不明白,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来看看你的方程

楼主:
i=Is(e^(qu/kT)-1)

网友B:
引用 楼主:
i=Is(e^(qu/kT)-1)

注意“I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Is”....

Yes,想明白了,之前一直认为Is是常数,实际是温度升高时Is下移变大。非常感谢。
不过还想追加1个问题:
稳压管:小于4V—负温度系数(温度升高电压下降);大于7V—正温度系数。这个不是肯定有1个不符合二极管温度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s,想明白了,之前一直认为Is是常数,实际是温度升高时Is下移变大。非常感谢。
不过还想追加1个问题:
...

这是反向“击穿”机制,与上述无关。标称值在5V左右是个温度系数转折点。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酱油师” ^_^

网友A(点评):
叫老抽叔

网友C:
引用 楼主:
Yes,想明白了,之前一直认为Is是常数,实际是温度升高时Is下移变大。非常感谢。
不过还想追加1个问题:
...

你和***想到一块去了:既然大于某个电压(比如6V)是正温度系数,小于该电压(6V)是负温度系数,那么在该临界点(6V)必定是零温度系数,于是该电压值的稳压管温度系数最好。

貌似翻遍所有相关书籍,都找不到这个“推论”,why?

网友D(点评):
没有元教授的日子,这里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和***想到一块去了:既然大于某个电压(比如6V)是正温度系数,小于该电压(6V)是负温度系数,那 ...

我想原理上应该是对的吧。只是现在很多都会加温度补偿,考虑能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