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基于STM32的DS1922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3-11-13):
对DS1922L芯片调试了很久,但是只能够初始化成功,读写失败,求哪位大神给一份关于DS1922L的C语言编程例程。

楼主: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程序,请各位大神帮一下忙,其中延迟时间通过示波器发现是比较合适的!
void DS192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漏极开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DS1922L_Rst(void)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低
        Delay_us(700); //690~72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至高电平
        Delay_us(73);//71.5~75
}
//********************************************************************************
//返回1表示未检测到,0则检测到
uint8_t DS1922L_Check(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2)==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uint8_t DS1922_Read_Bit(void)
{
        uint8_t da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低
        Delay_us(6);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Delay_us(9);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2)==0)  //
                dat=0;
        else
                dat=1;
        Delay_us(45);  //总计70us
        return dat;
}
//********************************************************************************
uint8_t DS1922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j,dat;
        dat=0;
        for(i=0;i<8;i++)
        {
                j=DS1922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
void DS1922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j,testd;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至高电平
        for(j=0;j<8;j++)
        {
                testd=dat&0x01;
                dat=dat>>1;
                if(testd)//
                {
                        //write 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低
                        Delay_us(8); //5~15(实际是10us)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至高电平
                        Delay_us(80); //(实际是100us)
                }
                else
                {//write 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低
                        Delay_us(100); //60~120实际是100us延时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数据线拉至高电平
                        Delay_us(7); //结果有10us的延时
                }
        }
}
//********************************************************************************
//获取ID
void DS1922_ID(void)
{
        uint8_t i;
        DS1922L_Rst();
        while(DS1922L_Check());
        Delay_us(60);
        DS1922_Write_Byte(0x33);  //readrom
        for(i=0;i<8;i++)
                ID[i]=DS1922_Read_Byte();
}
//********************************************************************************
uint8_t DS1922L_Init(void)
{
        //DS1922_GPIO_Config();
        DS1922L_Rst();
        return DS1922L_Check();
}

楼主:
已经调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