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OPA2333芯片搭载比较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3-11-13):
如下图电路,为什么我给电路上电后不做任何操作,D2就会亮,LS1蜂鸣器就会发出长鸣声,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你P2的3,4脚接的什么信号?有一个为3V,上电那里就会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2的3,4脚接的什么信号?有一个为3V,上电那里就会亮了。

现在什么也没加呢,本来设计是要在上电后将3V电压接到P2的3、4脚,现在我还没在3、4脚接电压呢,只是给电路上电而已

网友B:
灯亮/蜂鸣器响,主要就是Q1处于导通状态的,这个再往上分析的吧

网友B:
在看下你的opa2333的比较特性的吧,是负的输入端大于正端的就输出高电平的还是低电平的?

网友B:
一开始的时候你的opa2333的正端电压是小于负端的电压的,有一个高或者是低电平输出的

网友C:
不是很熟悉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大家一起钻研钻研   应该可以将这个问题搞定

网友D:
应该还是运放出了问题   楼主   这个   应该难度不大     重新计算一下   外围的电路   应该是可以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