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常用元器件系列——MOSFET 【转】

楼主(2013-11-13):
 MOSFET,中文名金属-氧化层-半导体-场效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是一种可以广泛使用在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场效晶体管(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依照导电载流子极性不同,可分为N沟道型与P沟道型的MOSFET;根据导电沟道形成机理的不同,N沟道和P沟道MOS管又各有增强型与耗尽型两种,因此MOSFET共有四种类型。

从字面上看,MOSFET名字里面首字母是“金属(Metal)”,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事实上目前的大部分此类元件里面是不存在金属的,早期的MOSFET的栅极使用金属做为材料,但随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随后MOSFET栅级使用多晶硅取代了金属。
  由于MOSFET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本文主要讨论功率MOSFET、小功率MOSFET等单体MOSFET的工作原理与使用等。由于实际电路设计中以N沟道增强型MOSFET使用最广泛,下文以N沟道增强型为例进行介绍。
  主要参数
  由于篇幅限制,通常模拟电子技术或电力电子技术类的教材中对MOSFET的介绍比较简单,使很多朋友对MOSFET的一些技术参数不太了解,下面以英飞凌公司IPP60R099为例介绍MOSFET主要技术参数。
  N沟道MOSFET的简图如下图左图所示,其包含寄生参数的等效结构模型如右图所示。这个结构模型主要由压控电流源、体二极管、三个寄生电容(Cgs, Cgd, Cds)、以及寄生电阻、寄生电感构成。
  打开器件datasheet首先看到的是下表的关键性能指标参数表,显然这几个参数是设计人员最关心的几个关键参数。
  这些参数包括:
  VDS,即漏源电压,这是MOSFET的一个极限参数,表示MOSFET漏极与源极之间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值。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参数是跟结温相关的,通常结温越高,该值最大。具体数值可查阅datasheet中的图表。
  RDS(on)max,漏源导通电阻,它表示MOSFET在某一条件下导通时,漏源极之间的导通电阻。这个参数与MOSFET结温,驱动电压Vgs相关。在一定范围内,结温越高,Rds越大;驱动电压越高,Rds越小。IPP60R099的导通电阻特性如下图所示。

Qg,栅极电荷,是在驱动信号作用下,栅极电压从0V上升至终止电压(如15V)所需的充电电荷。也就是MOSFET从截止状态到完全导通状态,驱动电路所需提供的电荷,是一个用于评估MOSFET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的主要参数。

 Id,漏极电流,漏极电流通常有几种不同的描述方式。根据工作电流的形式有,连续漏级电流及一定脉宽的脉冲漏极电流(Pulsed drain current)。这个参数同样是MOSFET的一个极限参数,但此最大电流值并不代表在运行过程中漏极电流能够达到这个值。它表示当壳温在某一值时,如果MOSFET工作电流为上述最大漏极电流,则结温会达到最大值。所以这个参数还跟器件封装,环境温度有关。
  Eoss,输出容能量,表示输出电容Coss在MOSFET存储的能量大小。由于MOSFET的输出电容Coss有非常明显的非线性特性,随Vds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如果datasheet提供了这个参数,对于评估MOSFET的开关损耗很有帮助。并非所有的MOSFET手册中都会提供这个参数,事实上大部分datasheet并不提供。
  Body Diode di/dt 体二极管的电流变化率,它反应了MOSFET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因为二极管是双极型器件,它受到电荷存储的影响,当二极管反向偏置时,PN结储存的电荷必须清除,上述参数正是反应这一特性的。IPP60R099C6主要用于谐振电源设计,所以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速度是一个重要性能指标,英飞凌CoolMOS的C6系列对于开关管的体二极管性能做了优化。
  除上述关键参数外,MOSFET还有几个参数是非常重要的。
  Vgs,栅源极最大驱动电压,这也是MOSFET的一个极限参数,表示MOSFET所能承受的最大驱动电压,一旦驱动电压超过这个极限值,即使在极短的时间内也会对栅极氧化层产生永久性伤害。一般来说,只要驱动电压不超过极限,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某些特殊场合,因为寄生参数的存在,会对Vgs电压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需要格外注意。
  SOA,安全工作区,每种MOSFET都会给出其安全工作区域,不同双极型晶体管,功率MOSFET不会表现出二次击穿,因此安全运行区域只简单从导致结温达到最大允许值时的耗散功率定义。如下图为IPP60R099C6的安全工作区,这一区域受有限的沁源电压和有限的电流值及不同脉冲周期的恒定功率曲线所限制。这里都是以壳温为25度例。

楼主:
理解功率 MOSFET 的电流

通常,在功率MOSFET的数据表中的第一页,列出了连续漏极电流ID,脉冲漏极电流IDM,雪崩电流IAV的额定值,然后对于许多电子工程师来说,他们对于这些电流值的定义以及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它们如何影响系统以及如何选取这些电流值,常常感到困惑不解,本文将系统的阐述这些问题,并说明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如何考虑这些因素,最后给出了选取它们的原则。

连续漏极电流
连续漏极电流在功率MOSFET的数据表中表示为ID。对于功率MOSFET来说通常连续漏极电流ID是一个计算值。当器件的封装和芯片的大小一定时,如对于底部有裸露铜皮的封装DPAK,TO220,D2PAK,DFN5*6等,那么器件的结到裸露铜皮的热阻RθJC是一个确定值,根据硅片允许的最大工作结温TJ和裸露铜皮的温度TC,为常温25℃,就可以得到器件允许的最大的功耗PD:
当功率MOSFET流过最大的连续漏极电流时,产生最大功耗为PD:
因此,二式联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连续漏极电流ID的计算公式:

(1)
其中,RDS(ON)_TJ(max) 为在最大工作结温TJ下,功率MOSFET的导通电阻;通常,硅片允许的最大工作结温为150℃。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电流是基于最大结温的计算值;事实上,它还要受到封装的限制。在数据表中,许多公司表示的是基于封装限制最大的连续漏极电流,而有些公司表示的是基于最大结温的电流,那么它通常会在数据表注释中进行说明,并示出基于封装限制的最大的连续漏极电流。

在公式(1)中,需要测量器件的热阻RθJC,对于数据表中的热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测试的,通常是将器件安装在一个1平方英寸2oz的铜皮的PCB上,对于底部有裸露铜皮的封装,等效热阻模型如图1所示。如果没有裸露铜皮的封装,如SOT23,SO8等,图1中的RθJC通常要改变为RθJL,RθJL就是结到管脚的热阻,这个管脚是芯片内部与衬底相连的那个管脚。
图1 等效热阻模型

功率MOSFET有一个反并联的寄生二极管,二极管相当于一个温度传感器,一定的温度对应着一定的二极管的压降,通常,二极管的压降和温度曲线需要进行校准。

测试时,功率MOSFET的反并联的寄生二极管中通过一定的电流,当器件进入热平衡状态时,测量二极管的压降、器件裸露铜皮或与芯片内部衬底相连的管脚的温度,以及环境温度。

通过二极管的压降和通过的电流,可以计算功耗;通过二极管的压降可以查到结温,根据功耗、结温和器件裸露铜皮或与芯片内部衬底相连的管脚的温度,可以计算得到RθJC或RθJL。根据功耗、结温和环境温度,还可以计算得到RθJA。

特别强调的是,RθJC不是结到器件的塑料外壳温度。RθJA是器件装在一定尺寸的PCB板测量的值,不是只靠器件本身单独散热时的测试值。实际的应用中,通常RθJT+RθJA>>RθJC+RθCA,器件结到环境的热阻通常近似为:RθJA≈RθJC+RθCA

热阻RθJC确定了,就可以用公式(1)计算功率MOSFET的电流值连续漏极电流ID,当环境温度升高时,相应的ID的值也会降低。

裸露铜皮的封装,使用RθJC或RθJA来校核功率MOSFET的结温,通常可以增大散热器,提高器件通过电流的能力。底部没有裸露铜皮的封装,使用RθJL或RθJA来校核功率MOSFET的结温,其散热的**要受限于晶片到PCB的热阻。数据表中ID只考虑导通损耗,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要计算功率MOSFET的最大功耗包括导通损耗、开关损耗、寄生二极管的损耗等,然后再根据功耗和热阻来校核结温,保证其结温小于最大的允许值,最好有一定的裕量。

上述计算过程中,ID是基于硅片的最大允许结温来计算的,实际的ID还要受到封装的影响,特别是底部具有裸露铜皮的封装。

封装限制通常是指连接线的电流处理能力。对于额定的连接线的电流限制,常用的方法是基于连接线的熔化温度。当连接线的温度大于220℃时,会导致外壳塑料的熔化分解。在许多情况下,硅电阻高于线的电阻的10倍以上,大部分的热产生于硅的表面,最热的点在硅片上,而且结温通常要低于220℃,因此不会存在连接线的熔化问题。连接线的熔化只有在器件损坏的时候才会发生。

有裸露铜皮器件在封装过程中硅片通过焊料焊在框架上,焊料中的空气以及硅片与框架焊接的平整度会使局部的连接电阻分布不均匀,通过连接线连接硅片的管脚,在连接线和硅片结合处会产生较高的连接电阻,因此实际的连续漏极电流ID会小于数基于结温计算的电流。

网友A:
这是我想要了解的,谢谢

网友B:
顶。VGS一般比VDS低很多是吧?

网友C:
什么情况      楼主      **   怎么都没有了

网友D:
怎么看不了了?

网友E:
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F(2014-05-27):
引用 网友G:
好详细……

很好的模拟电路知识,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Ding.................................

这样的好资料必须得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想要了解的,谢谢

这是电工必备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顶。VGS一般比VDS低很多是吧?

这个问题楼主竟然没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我也在学习,好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楼主      **   怎么都没有了

明明就有啊,你看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贴,赞一个!

我也来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不了了?

明明能看好不好,你看看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啊,你看看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