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我在使用K10中碰到了几个问题,来看看吧。IO开漏输出不正确

楼主(2013-11-13):
用了5V的液晶,从以前的stm32项目上copy到MK10DX256VLL7,所以原理应没有大问题, 原理如下:
配置代码如下:
配置成开漏后,输出高电平时,只有3.7V。另外,如果在开漏的同时,使能slew rate,则输出高时,只有3.3V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请问你原理图上RN5这电阻真焊了10K?

楼主:
又检查了一启蒙,是焊了10K的。
使用这个芯片,碰到好多基本问题,所以感觉头大,不知从何下手解决。

楼主:
原理及代码都是从以前项目上移植的,原理性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检查了一启蒙,是焊了10K的。
使用这个芯片,碰到好多基本问题,所以感觉头大,不知从何下手解决。 ...

那我估计你要换成100欧的了,这个位置应该是放限流保护电阻的吧,你看下RN2、RN4和RN5起的应该是同样作用,开漏上拉电阻才应该是K级别的。
你可以测下RN2、RN4对应的这些口电压是否和你测出有问题的端口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及代码都是从以前项目上移植的,原理性问题应该不大。

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原来没发现问题,并不代表原来没问题。
如果你测下来RN2、RN4端口都符合你要求,只有RN5端口有问题,那就是原理图上电阻值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原来没发现问题,并不代表原来没问题。
如果你测下来RN2、RN4端口都符合你要求,只有RN5 ...

不好意思,原理图标错了,那个是100ohm的,板子上焊的是100ohm的。上面的IO口输出全部不对。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Kinetis的K10的开漏脚只是代表这个引脚本身没有驱动能力,不代表它可以上拉到比VDD还高的电压.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上拉到比VDD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Kinetis的K10的开漏脚只是代表这个引脚本身没有驱动能力,不代表它可以上拉到比VDD还高 ...

请问下,VDD是指K10的工作电压吗?如果是的话,我现在的VDD是3.3V, 在开漏后,外部上拉至5V,此时输出是3.7V, 这已经超过VDD了,我现在是觉得3.7V有点小,输出不对。

楼主:
我现在正重新焊一块最小系统板,什么也不接,然后做试验,一会就出结果。

网友B:
VDD是指的工作电压.工作电压是3.3V,Kinetis的AD脚就不能上拉到比VDD高的电压值, 你现在上拉到5V, 所以输出的电压较小. 建议你的电路要进行修改,可以通过MOS管来驱动外面的5V信号,.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数据传输芯片,这个看你的设计要求和成本控制了.

网友A:
其实高电平到3.7v对于你的5v系统是否够,要看你5v系统那边高电平认可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高电平到3.7v对于你的5v系统是否够,要看你5v系统那边高电平认可范围。
...

同样的原理,stm32上面要比这个电压高。

楼主:
刚才 FSL_TICS_Robin说在K60上试了,也是3.7V左右,为什么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原理,stm32上面要比这个电压高。

你说的没有错,按照开漏的原理是应该可以的. 手册中也讲了我们在GPIO的引脚上不能够加超过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有错,按照开漏的原理是应该可以的. 手册中也讲了我们在GPIO的引脚上不能够加超过3.6V. ...

按照您的说法,这芯片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说法,这芯片就是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开漏脚也是要满足这个手册要求的.所以估计你要改一下设计了. 这个OD脚也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OD脚.非常抱歉,希望你能够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开漏脚也是要满足这个手册要求的.所以估计你要改一下设计了. 这个OD脚也区别于真正意义 ...

我在stm32上试了,这种接法是可以输出5V的, 而K10上就输出不了。就明显的就不是开漏,板子都做好了,晕。

楼主:
我看了下数据手册,手册上写的对于数字IO口,最大输入电压可以为5.5V。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数据手册,手册上写的对于数字IO口,最大输入电压可以为5.5V。如下图:
...

输入没有错可以是5.5V,现在你的问题是输出拉不到5V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stm32上试了,这种接法是可以输出5V的, 而K10上就输出不了。就明显的就不是开漏,板子都做好了,晕 ...

的确要承认的是我们的文档做的不好,对于我们开漏的特点没有在文档中进行特殊的声明.在这里表示抱歉,我也会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制作英文文档的部门进行改进.同时也希望你在今后的设计的时候,凡是有不确定的地方,可以使用论坛和我们事先沟通,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 FSL_TICS_Robin说在K60上试了,也是3.7V左右,为什么删了?

这是我做实验方法不对,没有看清楚数据手册,那么做的结果是有问题的。
我看了一下K60数据手册K60P144M100SF2V2,其中有提到vODPU(Open drain pullup voltage level)范围是VDD,其注释4强调了Open drain outputs must be pulled to VDD.也就是输出必须拉到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要承认的是我们的文档做的不好,对于我们开漏的特点没有在文档中进行特殊的声明.在这里表示抱歉,我也 ...

      既然开漏了,而且IO脚也允许最大的5.5V的输入电压, 可是输出时,拉不到上拉的电压,这还是开漏吗?
没有一家MCU会这样设计吧。 还不如直接在芯片手册里直接说明没有开漏这种模式。
   退一步讲,freescale搞特珠,那么总要在手册里说明一下吧。 我觉得kinetis芯片根本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楼主:
难道就是这样了,要改硬件设计?
请问版主跟原厂确定了没有,这是一个设计问题,还是一个文档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是这样了,要改硬件设计?
请问版主跟原厂确定了没有,这是一个设计问题,还是一个文档问题? ...

你好,这个型号的芯片没有标注出开漏上拉电压的范围真的是文档问题,非常抱歉!K10其他型号的文档是有标注出来的,如下图:

网友D:
我的经验是一般不直接用芯片引脚去驱动,而是IO口都接上7414或者74244之类的缓冲芯片
一方面保证驱动电流,又不至于导致控制芯片温升,另外还能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是一般不直接用芯片引脚去驱动,而是IO口都接上7414或者74244之类的缓冲芯片
一方面保证驱动电流, ...

我是双向的。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只是输出3.7V,但是也在高电平的范围内,而且IO口能承受5.5V的电压。如果工作没问题,对芯片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E:
这是由于I/O口内部的保护二极管引起的。当I/O口外加电压大于VDD时,该二极管导通,使I/O口电压限制在VDD +0.4V=3.7V;如果你启用了压摆率增强或者推挽输出,片内PMOS会在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开启,这时I/O口电压将被钳定于VDD (3.3V)。
如果你5V电路上挂的是I2C接口的器件,可能会有潜在的可靠性问题。因为5V的I2C接口其认可的高电平最小值为3.5V,容差只有3.7-3.5=0.2V,很勉强。
手机回贴,不方便发图,如果描述的不清楚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