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10关于flexNVM初始化及RTC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flexNVM用作eeprom, 只想初始化一次。 于是移植了以前K40的代码,此段代码在k10上工作正常。但是到了K10上时,在调试时发现,只要芯片复位,总会初始化。也就是说SIM_FCFG1的DEPART位总是为0xf,即默认值。但是数据是写入成功的,读出来是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RTC初始化时也一样,只想初始化一次,于是我判断RTC_CR中的TCE位是否使能,RTC_CR寄存器是在VBAT域的,电池一直存在,为什么每一次芯片复位,TCE位总是为0? 在调用RTC_Init时,此位已经置1了,郁郁不得其解。

楼主:
麻烦版主及各位网友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多少?以及mask号。

楼主:
型号是MK10DX256VLL7, mask是1N36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是MK10DX256VLL7, mask是1N36B

稍等,我看一下!你K40的代码移植过来,配置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等,我看一下!你K40的代码移植过来,配置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动?

FlexNVM大小不一样,配置的大小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exNVM大小不一样,配置的大小变了。

这样吧,你把你的代码上传一下,我看一下!

楼主:
调用代码如下:

楼主:
好的,我马上传。

楼主:
传的是驱动文件,调用时就是一句,图片中也帖出。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的支持,项目太大,有二万行左右,所以不能上传,望版主理解。如果需要我可以做一个测试工程传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的支持,项目太大,有二万行左右,所以不能上传,望版主理解。如果需要我可以做一个测试工程传 ...

就改了flash分配区域的那个数据是吗?其他没改?partition 内部没有改是吗?最好把你K40代码相关动掉的地方都说一下,便于我查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改了flash分配区域的那个数据是吗?其他没改?partition 内部没有改是吗?最好把你K40代码相关动掉的地 ...

因为K40与K10的flashNVM大小不一样,所以就是更改了常数的定义。函数代码没有修改。

我的开发环境是keil, 会不会更keil有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K40与K10的flashNVM大小不一样,所以就是更改了常数的定义。函数代码没有修改。

我的开发环境是kei ...

我这边还没有K10的板子,那你EEPROM这块,除了每次复位后分配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你分配后,可以读写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还没有K10的板子,那你EEPROM这块,除了每次复位后分配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你分配后,可以 ...

分配后,读写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配后,读写正常的。

你在flexNVM中给EEPROM分16K以上的备份区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flexNVM中给EEPROM分16K以上的备份区试试呢。

partition_flash(EEPROM_2K,DFLASH_SIZE_0);

基中DFLASH_SIZE_0就是说把所有的flexNVM都给eeprom作备份区了,K10有32K的flexNVM, 所以已经有32K作为备份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rtition_flash(EEPROM_2K,DFLASH_SIZE_0);

基中DFLASH_SIZE_0就是说把所有的flexNVM都给eeprom作备份 ...

对,你说的对,我看错了,以为backup区被搞成0了。

网友A:
我看你的代码啊,前面的EEPROM_2K是0x03,然后,在分区中,FTFL_FCCOB4 = eeprom_size;即FTFL_FCCOB4=0x03,但是手册中要求FCCOB4[5:4]=11,所以程序中是不是应该是0x3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代码啊,前面的EEPROM_2K是0x03,然后,在分区中,FTFL_FCCOB4 = eeprom_size;即FTFL_FCCOB4=0x03 ...

谢谢版主,正是你所说的原因, FCCOB4[5:4]的值不为11造成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正是你所说的原因, FCCOB4[5:4]的值不为11造成的错误。

啊呀,好啊!我找了半天,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地方可疑了!解决了就好。我再帮你看看R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呀,好啊!我找了半天,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地方可疑了!解决了就好。我再帮你看看RTC的。 ...

:handshake谢谢。

楼主:
RTC的初始化代码就是用的freescale的,如下图。

网友A:
首先,你这个RTC程序有问题呢,if条件中,CR的值你去和SR的值与,这个是不对的。
另外,LR寄存器有没有去锁定呢?
在我们的FAQ文档中,K系列的12.1有讲了寄存器锁定的作用,你可以结合reference manual看看。
FAQ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188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RTC程序有问题呢,if条件中,CR的值你去和SR的值与,这个是不对的。
另外,LR寄存器有没有去锁 ...

  哇,竟然定成了CR,看来写程序时笔误了。 我现在还验证不了,因为我在把CR改成SR之后,重新上电调试时,在初始化代码时(即调用SystemInit,keil的启动代码中调用,是在main函数之前调用的)
UNLOCK看门狗时,发生了HARD FAULT
。 unlock看门狗的二个动作序列之间没有其它代码,而且中断也是关闭的。

红圈内的代码触发Hard Fault

红圈内的代码触发Hard Fault

    把这段解锁看门狗寄存器代码关注释掉,又竟然在配置MCG_C7时发生了hard fault。这些初始化代码都是用PE自动生成的。

红圈内的代码触发Hard Fault

红圈内的代码触发Hard Fault

    之前这些代码是不会Hard Fault的,换一款新的芯片问题真多,唉!

keil提供的启动代码

keil提供的启动代码

楼主:
谢谢版主,RTC重复初始化的问题,正是你所说的,我把RTC_SR写成了RTC_CR。 至于后来发生的HARD FAULT已经解决。 我的解决方法是:
1. 换了一个正版的jlink ,这个正版的jlink是kwikstick 40自带的。
2. SystemInit函数中不能设断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RTC重复初始化的问题,正是你所说的,我把RTC_SR写成了RTC_CR。 至于后来发生的HARD FAULT已经解 ...

恭喜你问题解决,有其他问题可以提出,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呀,好啊!我找了半天,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地方可疑了!解决了就好。我再帮你看看RTC的。 ...

多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

不客气,有问题提出大家一起商量!

网友C(2014-04-09):
引用 网友A:
就改了flash分配区域的那个数据是吗?其他没改?partition 内部没有改是吗?最好把你K40代码相关动掉的地 ...

问下flexRAM和FLEXNVM之间模拟EEPROM是的关系
比如flexRAM设置32字节,FLEXNVM为128K,那EEPROM的容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下flexRAM和FLEXNVM之间模拟EEPROM是的关系
比如flexRAM设置32字节,FLEXNVM为128K,那EEPROM的容量? ...

eeprom的大小就是你的flexRAM设置的大小,flexNVM只不过是备份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eprom的大小就是你的flexRAM设置的大小,flexNVM只不过是备份区。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不客气,以后有问题,请直接发求助帖,不要跟在别人已结帖子后面问,这样你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