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产生火花的条件问题

楼主(2013-11-13):
比如负载的额定工作电流只有几十到上百毫安,触点容量有30V5A,这还有必要加消火花电路吗?

网友A:
看cos,感性和容性必须加,不分大小,不然不安全。

网友B:
“比如负载的额定工作电流只有几十到上百毫安,触点容量有30V5A”
触点切断的电压是多少?交流还是直流?
这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负载的额定工作电流只有几十到上百毫安,触点容量有30V5A”
触点切断的电压是多少?交流还是直流?
...

触点切断的是直流24V,负载是电磁阀的线圈和蜂鸣器,还有容量更大的继电器的线圈。
这些负载都是直流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os,感性和容性必须加,不分大小,不然不安全。

照你说的,我的负载不是线圈就是蜂鸣器,这都算感性负载吧??
消火花电路给那些负载并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点切断的是直流24V,负载是电磁阀的线圈和蜂鸣器,还有容量更大的继电器的线圈。
这些负载都是直流24V ...

电磁阀和继电器都是很典型的感性负载。
既然是直流供电,在负载两端并联二极管是最好的办法,比在触点两端加消火花电路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