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技术

楼主(2013-11-13):
谁知道这是什么技术,是什么原理?就是所有的firmware都是通过网线下载的,在所有子部件的PCB上加一块ucom板,然后ucom,然后所有的ucom板都是通过网线相连,这样所有子部件的程序更新就直接通过电脑(有网线相连)更新各个子部件的firmware了,不用再开外壳了。这个技术对于大设备的维修非常方便。我在网上百度了,也没找到相关的信息,强大的网友们,谁知道这是什么技术,谢谢!

网友A:
ISP吧,在线编程技术。你百度一下。

楼主:
isp技术我用过,isp是应用中编程,是对单板说的

网友B:
大设备,大设备都是用PLC更多,它们都支持远程在线升级,单片机都是用在小设备为主,再说,真的是大设备价钱利润都不错,飞过去现场升级一下也没啥:lol

楼主:
大设备拆卸非常不方便,没有个半天拆卸不下来,还需要最后恢复安装上去,劳民伤财。所有好多大设备都用这种技术。但我确实没baidu到这种技术。我以前的部门就用这种技术。由于这个业务线保密做的非常严,所有没法接触到这个技术。现在我想用这种技术,但网上baidu不到。强大的电工工友们,应该有见过或用过这种技术的,说说原理,谢谢。

网友C:
八十年代的进口大型印刷机大多有这功能,通过电话线MODEM拨号实现的,现在改宽带了,原理没变,就是一个运行着固定通讯程序的单片机刷新自身的其他部分程序,或帮着刷别的单片机存储器。

网友D:
本质上要么是ISP,要么是IAP,后者更可能,通讯接口只是传输媒介而已,固件升级靠芯片内的程序控制。

网友E:
IAP吧,只要芯片允许程序对程序存储区写就可以实现。多器件只需要在IAP程序中加个地址识别。

网友F:
这个算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难道有统一的标准?
比如,专门用一个MCU来控制ISP的线路切换,需要对哪一个芯片编程,就把编程线路切换过去。
在很久以前,我在一家公司打工,老板为了控制各部门的电话费,叫电工把所有的电话线全部拉到老板的办公室,每一门电话线上装一个老式的闸刀开关,墙上一共有十几把闸刀,老板想要让谁打电话,就把对应的闸刀合上。

网友A:
ls的老板真是极品。应该把它大力宣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