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题目!

楼主(2013-11-13):
想做一个靠硬件实现的东西!求题目?

网友A:
楼主一分给的太少了。靠硬件实现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楼主焊个人体感应灯吧

网友C:
不懂 不知道百度会不会有答案

网友D:
用计数器做一个七彩灯

网友E:
做个门铃吧

网友F:
1分求一个题目,好可爱。做个闹钟吧,每天喊你起床。哈哈

楼主:
这个也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门铃吧

这个太简单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计数器做一个七彩灯

软件没学过,制动点硬件。。。

网友G:
。。。,压力传感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力传感器如何

具体参数和电路形式难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件没学过,制动点硬件。。。

555定时器和74hc161或者cd4040都能实现,几个数字芯片,没有牵涉到程序

网友H:
三极管+LED+电容+电阻=流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5定时器和74hc161或者cd4040都能实现,几个数字芯片,没有牵涉到程序

好吧!!!我试试,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LED+电容+电阻=流水灯

太简单了点吧!主要是想通过运放、三极管等做一个难度和大赛题目相当的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简单了点吧!主要是想通过运放、三极管等做一个难度和大赛题目相当的题。 ...

简单?那楼主先流一个看看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简单?那楼主先流一个看看啊~

是啊 做一个看看  不要位数多的 8位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那楼主先流一个看看啊~

宽带放大器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5V单电源供电的宽带低噪声放大器,输出为50Ω阻性负载。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限定采用高速运算放大器OPA820ID作为第一级放大电路,THS3091D作为末级放大电路,利用DC-DC变换器TPS61087DRC为末级放大电路供电;
(2)放大器电压增益≧40dB(100倍),并尽量减小带内波动;
(3)在最大增益下,放大器下限截止频率不高于20Hz,上限截止频率不低于5MHz;
(4)在输出负载上,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峰峰值≥10V。
  2.发挥部分
(1)在达到40dB电压增益的基础上,提高放大器上限截止频率,使之不低于10MHz;
(2)尽可能降低放大器的输出噪声;
(3)放大器输入为正弦波时,可测量并数字显示放大器输出电压的峰峰值和有效值,输出电压(峰峰值)测量范围为0.5~10V,测量相对误差小于5%;
(4)其他。

网友J:
这是要哪样,做电源吧

楼主:
电源的指标太难做了,搞不好!!!

网友K(2013-12-21):
做个抢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