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重复布线问题

楼主(2013-11-13):
焊盘2,3之间的线为了加粗,想再拉一条并行线,但是一拉线,拉到头的时候,当点击右键确定的时候,发现第一次的线就会被自动删除了。

怎样才能随意拉多条线不被自动删除。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
里面有一个自己合并功能,自己去取消就是,

网友B:
dxp-preference-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auto matically remove loops

网友C:
或者直接将线加粗即可 edit-change,点击需要改变的线输入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