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的有关CMD的几个解释文件 很有用的!!

楼主(2013-11-13):
个人觉得看后明白了很多,希望传递下去!由于word的不能添加附件   所以粘贴吧!
1 CMD文件的分配方法

TI
公司新的汇编器和链接器创建的目标文件采用一种COFF(通用目标文件格式),该目标文件格式更利于模块化编程,为管理代码段和目标系统存储器提供了强有力和灵活的编程方法。用户可以通过编写链接命令文件(.cmd文件)将链接信息放在一个文件中,以便在多次使用同样的链接信息时调用。在命令文件中使用两个十分有用的伪指令MEMORYSECTIONS,来指定实际应用中的存储器结构和进行地址的映射。

Memory
用来指定目标存储器结构,Memory下可以通过PAGE选项配置地址空间,链接器把每一页都当作一个独立的存储空间。通常情况下,PAGE0代表程序存储器用来存放程序,PAGE1代表数据存储器,用来存放数据。

由编译器生成的可重定位的代码和数据块叫做“SECTIONS”()SECTIONS用来控制段的构成与地址分配。对于不同的系统配置,“SECTION”的分配方式也不相同,链接器通过“SECTIONS”来控制地址的分配,所以“SECTIONS”的分配就成了配置.cmd文件的重要环节。

以下是对“SECTIONS”的定义及分配的详细介绍。

1 被初始化的“SECTIONS”(包括数据表和可执行代码)

.text
 它包括所有的可执行代码和常数,必须放在程序页;

.cinit
 它包括初始化的变量和常量表,要求放在程序页;

.pinit
 它包括全局构造器(C++)初始化的变量和常量表,要求放在程序页;

.const
 它包括字符串、声明、以及被明确初始化过的全局和静态变量,要求放在低地址的数据页;

.econst
 它是在使用大存储器模式时使用的,包括字符串、声明、以及被明确初始化过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可以放在数据页的任何地方。

.switch
 它包括为转换声明设置的表格,可以放在程序页也可以放在低地址的数据页。

2)未被初始化的“SECTIONS”(为程序运行中创建和存放的变量在存储器中保留空间)

.bss
 它为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保留空间。在程序开始运行时,C导入路径把数据从.cinit节复制出去然后存在.bss节中,要求放在低地址的数据页;

.ebss
 它是在远(far)访问(只用于C)和大存储模式下使用,它为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保留空间。在程序开始运行时,C导入路径把数据从.cinit段复制出去然后存在.ebss节中,可以放在数据页的任何地方;

.stack
 为C系统堆栈保留空间,这部分存储器为用来将声明传给函数及为局部变量留出空间,要求放在低地址的数据页;

.system
 动态存储器分配保留空间。这个空间用于malloc函数,如果不使用malloc函数,这个段的大小就是0,要求放在低地址的数据页;

.esystem
 动态存储器分配保留空间,这个空间用于外部malloc函数,如果不使用外部malloc函数,这个段的大小就是0,可以放在数据页的任何地方。

举例说明.cmd文件的分配方法

 以下是仿真调试串行通信接口SCI时的.cmd文件的分配,已经在TMS320F2812仿真调试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MEMORY

{PAGE0
/*ProgramMemory*/

RAMH0
origin=0x3F8000length=0x001000

RAML0
origin=0x008000length=0x001000

RAML1
origin=0x009000length=0x001000

ROM

origin=0x3FF000
length=0x000FC0

RESET
origin=0x3FFFC0length=0x000002M

VECTORS
origin=0x3FFFC2length=0x00003EM

PAGE1
/*DataMemory*/

RAMM0
origin=0x000000length=0x000400

RAMM1
origin=0x000400length=0x000400

RAMH0
origin=0x3F9000length=0x001000

,,,

}

SECTIONS

{/*Allocateprogramareas:*/

.cinit
>RAMH0PAGE=0

.pinit
>RAMH0PAGE=0

.text
>RAMH0PAGE=0

.reset
>RESETPAGE=0TYPE=DSECT

Vectors
>VECTORSPAGE=0TYPE=DSEC

/*Allocateuninitalizeddatasections:*/

.stack
>RAMM0PAGE=1

.ebss
>RAMH0PAGE=1

.esysmem
>RAMH0PAGE=1

.econst
>RAMM1PAGE=1

.switch
>RAMM1PAGE=1

,,,

}

为充分利用18k×16位的SARAM,本例将高地址的8k×16位的H0SARAM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做存放程序放在PAGE0里,一部分用做存放数据放在PAGE1中以达到合理的分配;对实际仿真调试过程中的外围帧frame0frame1frame2等的分配因为篇幅问题就不做具体介绍了。

查看段的分配及使用情况

cmd文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链接器选项,每种选项代表不同的含义。其中,使用-m选项可以创建一个扩展名为.map的链接器(存储器)分配映射文件,其语法为:-mfilename(文件名)。链接器的map文件描述以下内容:

存储器结构

输入和输出段的定位

在重新定位后外部符号的地址

通过map文件可以查看各段的分配情况,包括段的起始地址,使用的字节数等配合cmd文件的使用,可确定各个段的使用情况,从而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和最小的空间使用。

4   VisualLinker
可视化链接器

TI
公司出品的DSP软件开发环境CCS还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生成存储器配置文件的工具:VisualLinker可视化链接器。

如果程序原来包含了一个链接器命令文件(.cmd文件),则当创 建可视化链接文件的时候,原来cmd文件中的内存配置仍然会被使用。如果读者想修改内存配置,双击.rcp文件就会在CCS中打开可视化链接器的图形界面,调整每个内存模块的大小,直到认为合适,然后只需要重新连编,程序即可生成新的输出文件,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出现满意的结果。

总结

不同的DSP芯片内集成的存储器大小各异,但其配置方式是类似的。大家可通过查阅DSP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芯片内部存储空间大小。在实际的配置过程中,可根据开发程序的实际代码,正确的划分程序和数据空间中各段的大小,使其空间配置达到最优。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  不错的资料

网友B(2014-08-07):
有点像STM32F芯片的icf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STM32F芯片的icf文件。

学习多了  慢慢觉得很多都相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