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是先滤波再放大,还是先放大再滤波?

楼主(2013-11-13):
一直以来我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滤波再放大,还是先放大再滤波?

最近在ADI官方论坛上看到这个讨论,尽管ADI的专家给出了“一般是先放大再滤波,这样经过放大器带来的噪声也可以被滤除”,但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放这儿讨论下,大家怎么看?(ADI官网技术论坛原帖链接:http://ezchina.analog.com/message/10256#10256

网友A:
先滤波再放大在滤波

网友B:
专家也说了。。那叫一般。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呵呵,这个确实有点说不清楚,管理员跟帖分享的微博讨论反映了其实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的处理倾向性各有各的道理,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一有串入的高能量的脉冲干扰,先滤波再放大能防止器件损坏

网友E:
先放大后滤波,比较能够接受。

网友E:
分两种情况考虑为好。
如果输入信号的干扰比较大,那就先滤波,尽量提取有用成分,衰减无用高频干扰。
此时,如果先放大的话,那么高频干扰就被放大了,再滤波的话,不容易衰减。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谁先谁后,效果一样。

如果输入干扰小,就可以先放大,再滤波了。因为干扰小,滤波也不明显。所以就先放大后,才滤除吧!

网友F:
不太同意专家的观点,比较赞同原帖二楼的观点“先滤波再放大 如果是先放大的话,不需要的杂散信号也会被放大,滤波将不容易被滤掉”.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没有多想。

公司里日本人设计的板子都是先滤波。

网友E:
对于干扰比较大的输入信号,任何工程师的本能,就应该是先滤波,一阶不成,就2阶,力图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
之后才是放大! 比较合乎情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对于干扰比较大的输入信号,任何工程师的本能,就应该是先滤波,一阶不成,就2阶,力图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 ...

楼主:
大家分析得都挺在理!

网友I:
一般先滤波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