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如何对DM9000进行PCB布线,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稳定可靠?

楼主(2013-11-13):
如何对DM9000进行PCB布线,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稳定可靠?

网友A:
数据和地址线要求并不是特别高,别乱得太离谱就成。
从DM9000到变压器,以及变压器到RJ45的线,要做到每对线平行等长,且PCB上的部分不超过10CM

网友B:
差分线等长,DM9000与网络变压器的距离要短,不超过2cm.

网友C:
一是要注意处理器侧总线等长,二是要注意外侧的差分线要求

网友D:
要是用做实验,随便画都没问题,要是做产品就考虑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用做实验,随便画都没问题,要是做产品就考虑多点

我之前做的板子是自动布线的,网络总是出现连接不上等不稳定现象,这根随便布线有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做的板子是自动布线的,网络总是出现连接不上等不稳定现象,这根随便布线有关系吗? ...

这个布线其实一般注意就行了,手动布线好点吧。比如网络的等差线布好点,底线布好点就OK了,如果板子不大稳定性都有保证的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DM9000那个后缀的,100脚的,还是48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DM9000那个后缀的,100脚的,还是48脚的

100脚的

网友B:
100脚的,很老,后续原厂都不一定生产。

网友E(2014-11-14):
哎!我现在用48pin的DM9000cep,都不知道是不是布线问题呢!前面的都没有问题,现在出现了ping不同的现象,但打印的id地址,mac地址都正确的,也打印设备有驱动,但就是传输超时,ping不同,快被玩死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