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核心板奇怪现象~~

楼主(2013-11-13):
最近在用K60的核心板+MPU6050调试程序;
调试过程出现的有趣现象是有一块K60核心板老死机,每次卡在同一个语句那里,卡在i2c_wait(), 每次卡在写芯片内寄存器的地方;每次卡机时间不确定,但奇怪的是每次卡在同一个语句!!!;起初以为是I2C操作过快~~但是也不会每次卡在同一个地方啊???????
同样的程序,我下载到另一块核心板,可以正常运行,也不会卡机~~~~
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两块核心板芯片型号,mark set都相同吗?

网友B:
应该哪里配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核心板芯片型号,mark set都相同吗?

一片是 :MK60DN512VLQ10  4N30D    XCTAA1232K  蓝宙K60核心板(会卡机的一块)
另一片是 MK60DN512VLQ10  4N30D    QCTAH1231J  野火小霸王

网友C:
这类问题,用示波器可以很快的定位问题点。

网友D: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外围电路,可采纳5楼的建议,看看I2C通信时的引脚电平表现。

网友E(2015-08-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助呀

网友F:
单步调试,看看程序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G:
板子自己做的吗?自己做的会不会没有官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自己做的吗?自己做的会不会没有官方的好?

自己做的,第一次焊这么密引脚的IC,焊坏3个的教训。
不去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第一次焊这么密引脚的IC,焊坏3个的教训。
不去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

:lol贴片的我都不会焊接,以前焊坏了几个430,就再也没让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