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识货

楼主(2013-11-13):
下面这个eeprom是哪家的呀? 管脚与传统的at24xx完全错乱,百度谷歌都搜捕到。

网友A:
没见过
怀疑是建库时名字不小心弄错了 :lol

网友B:
更像个低端单片机

楼主(点评):
yes,我第一眼就是这个感觉。

网友C:
一看管脚就是E2PROM

楼主(点评):
你牛,一看管脚我就觉得是个单片机。

网友D:
你确定是 EEPROM?
有可能是个单片机?或者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 EEPROM?
有可能是个单片机?或者传感器

方案商说是eeprom. 我自己还是懒得去找了,直接找他们要些样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案商说是eeprom. 我自己还是懒得去找了,直接找他们要些样品。

eeprom没有一个引脚是用得着外接C61,R56这样的器件的,所以不大可能是单纯的EEPROM,而更有可能是CPU,或是带EEPROM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prom没有一个引脚是用得着外接C61,R56这样的器件的,所以不大可能是单纯的EEPROM,而更有可能是CPU,或是 ...

是啊,明显RC复位,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在忽悠我。

网友F:
6个IO脚还不是单片机?

网友G:
一眼看上去感觉像STC15F10X的东西,有EEPROM的,但一看管脚排列,不是!

网友H:
单片机吧